针对Tempest C3在 keil 下的调式补丁

楼主(2011-06-23):
客户如果是使用tempest c3版本的芯片,用ulink 和keil进行调试和仿真的话,4.11以前的mdk 需要一个补丁。这个补丁和相关文件在此可以下载。

网友A:
相当不错的资料啊

网友B:
这个必须得顶

网友C:
终于找到了

楼主:
如果keil 版本比较旧,用TI EVK ICDI 调式C3 的话,需要把这个补丁替换keil 安装目录下同名文件。

网友D(2011-08-19):
收藏了,希望以后能够用到。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以后要用置顶的C5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