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怪的问题!!struct 比较出错

楼主:
程序写了一天,都没有写进芯片试,写进去后就挂了,(先前是对的)
我看不懂ARM的汇编,特请各位大侠指教if(Pen_Point.Key_Done)     //  Pen_Point.Key_Done 不管是0 是1 都是以下结果
0x08005FDC 4817      LDR      r0,[pc,#92]  ; @0x0800603C    (这时r0 0x080075D8  或 0x08009948 )
0x08005FDE 7C80      LDRB     r0,[r0,#0x12]       (这时r0  为0X2000314C,这个是结构体的地址)
0x08005FE0 B158      CBZ      r0,0x08005FFA      (这时r0  为0X39)
最后结果出来都是不对的!(附件为这个问题的截图)
结构体定义
typedef struct
{
        u16 X0;//原始坐标
        u16 Y0;
        u16 X; //最终/暂存坐标
        u16 Y;
        u8  Key_Sta;//笔的状态
//触摸屏校准参数
        u8 Key_One;                //用于第一次记录数据
        u8 Key_Done;        //按下还是松开,不能用ONE代替,因为ONE在中断中,可能虽时改变

        float xfac;
        float yfac;
        short xoff;
        short yoff;
}Pen_Holder;

103rbt6+ucos,先前是好好的,暂时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U16 i;
i =Pen_Point.Key_Done;
再if(i)

楼主(2011-06-23):
LDR      r0,[pc,#92]  ; @0x0800603C    (这时r0 0x080075D8  或 0x08009948 )
LDRB     r0,[r0,#0x12]       (这时r0  为0X2000314C,这个是结构体的地址)
CBZ      r0,0x08005FFA

这三条语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 最后结果出来都是不对的,怎么样是不对?怎么样才对?
2)u16是什么类型?u8是什么类型?直接写if (Pen_Point.Key_Done)表示先把Pen_Point.Key_Done转换为int类型,这是你所要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0x08005FDC 4817      LDR      r0,[pc,#92]  ; @0x0800603C    (这时r0 0x080075D8  或 0x08009948 )
0x08005FDE 7C80      LDRB     r0,[r0,#0x12]       (这时r0  为0X2000314C,这个是结构体的地址)
0x08005FE0 B158      CBZ      r0,0x08005FFA      (这时r0  为0X39)

这个就是过程,u16 为usigned int       u8 为usigned char

网友B:
换IAR试试

楼主:
找到原因了,谢谢大家的关注
  这个文件中u16 为usigned int       实际应该为short ,导致与先前定义不同,但是MDK没有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