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寸的TFT屏显示速度真的有那么慢吗?

楼主(2011-06-23):
真的是慢哦,本人在研究角速度,要用TFT屏显示AD值,用定时器控制采样频率(1K),在主程序中处理AD值,结果,定时器的频率对的,主程序频率非常低,只有100多HZ,找了半天原因原来是LCD写入太慢引起的,我把LCD写入程序关了,在主程序中加了个IO取反测频率,可以达到几千上万HZ,但一旦把LCD写入程序打开,速度马上就只有几百了,显示越多,速度越慢,看了LCD输入程序中没加延时程序,难到LCD写入速度真的有那么慢吗??(LCD程序是买开发板时送的)

楼主:
用的是M3的芯片

网友A:
必须用加速写模式,一般的确实是那么慢。

网友B:
LS 正解,确实有那么慢

楼主:
怎样加速写模式呢?
我用串口发送也很慢,printf越多越慢,难道没有一个显示快点的方法??

网友A:
这和显卡的硬件相关,硬件没有加速机制,肯定是没办法。看看硬件手册或者换个有加速功能的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