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里面如何reset一个数组?

楼主(2011-06-23):
这样的一个数组:
type SRL_ARRAY is array (0 to DEPTH-1) of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signal SRL_SIG : SRL_ARRAY;

这样达到移位的目的:
SRL_SIG <= data & SRL_SIG(0 to DEPTH-2);

问题是reset的时候要想reset成0, 除了用for循环来做之外,还有什么方式吗?
比如:(others => ‘0’)类似的方式,不用循环来做?

楼主:
今天看到一个这样的reset/initialization
mem_array := (others=>(others=>'0')  );

网友A:
再定义个全是0的数组,然后"与" 一下就搞定了

楼主:
嗯,这也是个好方法

网友B:
千万不能用for,还有你可以直接写等于0,有什么困难么??设个条件即可

网友B:
:o讨厌混贴的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就是想直接写0,当时不知道怎么写可以把一个数组赋0。不熟悉vhdl语法

网友B:
mem_array := (others=>(others=>'0')  );

感觉可以:)

楼主:
mem_array := (others=>(others=>'0')  );

感觉可以:)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一定可以的,验证过的.

网友B:
;P我的底气来了。。

网友C:
啥叫混贴的人

网友B:
15# figi 某个人大量连续每篇**两次回帖,却都是学习了等之类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