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SH79F161A定时器2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1-06-23):
各位大师,我现在用SH79F161A的 T2/INTO脚检测外部频率。用定时器2的方式0---:“16位捕捉”。计数源选择:T2口外部源。
unsigned int  NUM;

.....
NUM=TH2;
NUM<<=8;
NUM+=TL2;

现在“NUM--程序检测值” 和 “-外部真实频率”  相差很大.

外部真实频率只有20K~30K,说对16位(65535)定时器不会溢出。
我想直接读TH2,THL2就行了,是不是与没用捕捉有关。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么计算的。
T2EX灌入需要检测的波形,EXEN2为1,Timer2用system clock计数,当T2EX下降沿来了后,会将TL2,TH2存入RCAP2L, RCAP2H, 并且产生中断,当T2EX又来了后,又会将TL2,TH2存入RCAP2L, RCAP2H,计算两次的差值,就是要检测的波形的周期了

楼主:
能不能直接读TL2,TH2寄存器。因为我是用T2口做为计数器2(TH2,TL2)的计数源。

网友A:
T2接被测信号?读出来也没有用啊,只能知道现在记了多少个被测信号clock了,难道你用另外一个定时器去定时一个固定的时间?
而且你读出来也没有用,高位低位不是同时读出来的,所以会不准。

楼主:
谢谢bananarer.
是的。我用定时器0作时间基准,每0.2S,读一下TH2,TL2的数据。
我原本想问:在TR2=0停止计数后,可否不用捕获,而直接读TH2,TL2中数据.
现在测试后,好像可以。
再次谢谢。

网友B:
bananarer.
是高手呀

网友B:
通过回帖可以看出 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