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W直流电机,继电器控制有时会被被粘住了,怎么办

楼主(2011-06-23):
继电器输出24V来带动一个35W的泵。因为泵在运行的时候 有干扰,所以我在泵的两根线接了一个47uf/63V的电解电容,干扰解决了,但是就会偶然出现,继电器被粘住,导致泵一直通电中。关电重启又好了,为什么哦,电流不大啊?
继电器参数:HK3FF-DC12V-SHG
     主要特征
      ①10A触点切换能力
      ②具有一组常开,一组转换触点形式
      ③超小型,标准印刷制版引出脚
      ④具有塑封型和防焊剂型两种封装方式
      外形尺寸:19×15.5×15.8
      触电形式:1C 1A 1B
      最大切换电流:15A
      最大切换电压:277VAC/30VDC
      最大切换功率:2770VA/210W
      额定负载(阻值):10A 277VAC 30VDC
      接触电阻:100mΩ(at 1A 6VDC)
      线圈额定电压(V):5、6、9、12、24、48
      线圈功耗:0.36W、0.45W
      动作时间:Max.10ms
      释放时间:Max.5ms
      机械寿命:1×107Ops(300 Ops/min)
      电气寿命:1×105Ops(30 Ops/min)

网友A:
继电器触点闭合瞬间电流过大。

楼主:
我有个一次经历是一个大概40W的泵,后面我接了470uF/50V电解电容,继电器会粘住,后来换47UF的好了。这个如何解决呢?

网友B:
继电器触点最怕带容性负载。
因为闭合的时候冲击电流很大。
47u已经很大了。

网友A:
4楼:
改用更小的电容,最好是用无极性无感电容,必要时在电机的两条线上串联共模电感,共模电感距离电机尽可能近一些。

网友C:
由于电机呈感性负载,在工作时会向电源释放反峰脉动电流,引起干扰。LZ在电源端并上电容用于吸收反峰脉动电流,非常正确,所以干扰消失了。
      但是,在启动时,电容中所储存的电荷会在瞬间向电机线圈释放,大大提高了继电器触点上的启动电流,使之瞬间发热而粘合。
     由于电机在工作时的反峰电流不是很大,所以,LZ在电容回路中串上一个适当阻值的电阻,完全可以解决楼主的难题。该电阻不会影响吸收反峰电流,但能够大大阻碍电容在开机瞬间造成的极大危害。(这就是常用的RC吸收回路)

网友D:
支持。并且电容不用那么大。

网友E:
继电器触点电流不合适,换大一点电流继电器,注意需要的是直流允许的电流,放30%以上电流余量.

网友F:
电容串联电阻 这个位置是RC网络

网友G:
继电器一般不用来驱动大一点的负载,直接上接触器,多大的泵都没有问题。

网友H:
这个阻容,通常是电阻阻值较大,10K,20K,电容几个UF甚至更小。

网友I:
LZ ,先去看清楚继电器触点容量表示再说。

网友J:
这个阻容,通常是电阻阻值较大,10K,20K,电容几个UF甚至更小。
引用 网友H:

这个方案只适合吸收高压的。
24V的电机不要电阻,就用1个104的瓷片电容就好了。

网友K:
8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L:
并接个压敏电阻?

网友H:
这个方案只适合吸收高压的。
24V的电机不要电阻,就用1个104的瓷片电容就好了。
引用 网友J:

同意。

网友M:
楼主所用继电器的触点容量不足,要么更换更大触点容量的继电器,要么如前帖所言降低电流冲击。

网友N:
RC网络,省略电阻会产生冲击电流

楼主:
今天出差了,刚回来,明天到公司看看,继电器型号,然后在换一些小点值的电容试试。
不过 如何确定比较准确的冲击电流呢,不然老是这样的一个个试好像有点取巧了

网友O:
对于电机类感性负载,继电器触点容量需留5~10倍,不知LZ注意没?

网友C:
回复 网友H:

:lol  24V   35W  的直流电机,仅靠104恐怕是远远不够吧。

网友P:
RC要计算好
最好无缝对接
电容大了,直接少触电~~

网友Q:
由于电机呈感性负载,在工作时会向电源释放反峰脉动电流,引起干扰。LZ在电源端并上电容用于吸收反峰脉动电流,非常正确,所以干扰消失了。
      但是,在启动时,电容中所储存的电荷会在瞬间向电机线圈释放,大大提高了继电器触点上的启动电流,使之瞬间发热而粘合。
     由于电机在工作时的反峰电流不是很大,所以,LZ在电容回路中串上一个适当阻值的电阻,完全可以解决楼主的难题。该电阻不会影响吸收反峰电流,但能够大大阻碍电容在开机瞬间造成的极大危害。(这就是常用的RC吸收回路)

应该是释放继电器瞬间才会向电源释放反峰脉动电流吧?

网友R:
继电器输出24V来带动一个35W的泵。因为泵在运行的时候 有干扰,所以我在泵的两根线接了一个47uf/63V的电解电容,干扰解决了,但是就会偶然出现,继电器被粘住,导致泵一直通电中。关电重启又好了,为什么哦,电流不 ...
引用 网友S:

不是电容大小的问题。是你的控制电路或控制方式有问题。

楼主:
继电器参数以贴在了一楼了
27楼,当出现异常时。我把继电器控制信号端拔掉了(肯定继电器线圈没有12V供电了),继电器依然还是导通的,这还是控制问题么

网友R:
继电器参数以贴在了一楼了
27楼,当出现异常时。我把继电器控制信号端拔掉了(肯定继电器线圈没有12V供电了),继电器依然还是导通的,这还是控制问题么 ...
引用 网友S:

还是不是电容大小的问题。是你的控制电路或控制方式有问题。

楼主:
楼上能说举例说明一下么
电容值今天换小了  还在实验中

网友T(2011-10-27):
RC要计算好
最好无缝对接
电容大了,直接少触电~~
引用 网友P:

怎么计算?无缝对接?望指教: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