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MSP430单片机WDT看门狗定时器

楼主(2011-06-23):
看门狗定时器用来防止程序因供电电源、空间电磁干扰或其它原因引起的强烈干扰噪声而跑飞的事故。程序中设置看门狗清零指令WDTCTL=WDTPW+WDTCNTCL,当程序跑飞不能及时清零看门狗,导致看门狗溢出复位,这样程序可以恢复正常运行状态。

一、WDT寄存器包括WDTCNTWDTCTL,两个寄存器在上电和系统复位内容全部清零

1.记数单元WDTCNTWDTCNT16位增记数器,由MSP430选定的时钟电路产生的固定周期脉冲信号对记数器进行加法记数。WDTCNT不能直接软件存取,必须通过看门狗定时器的控制寄存器WDTCTL来控制。

2.控制寄存器WDTCTLWDTCTL由两部分组成,高8位用作口令,即5AH(头文件中定义为WDTPW),低8位是对WDT操作的控制命令。写入WDT控制命令时先写入口令WDTPW,口令写错将导致系统复位。读WDTCTL时不需口令,低字节WDTCTL的值,高字节读出始终为69H

bit
15-8

口令
HOLD
NMIES
NMI
TMSEL
CNTCL
SSEL
IS1
IS0

IS1 SI0
选择看门狗定时器的定时输出,TWDTCNT的输入时钟源周期。
TMSEL
WDT
工作模式选择

T*2
15次方
看门狗模式

T*2
13次方
定时器模式

T*2
9次方
NMI

选择RST/NMI引脚功能

T*2
6次方
RST/NMI
为复位端

SSEL

选择WDTCNT的时钟源
RST/NMI
为非屏蔽中断输入

SMCLK

ACLK
NMIES

选择NMI中断的边沿触发方式
HOLD

停止看门狗定时器工作

上升沿触发NMI中断

看门狗功能激活

下降沿触发NMI中断

时钟禁止输入,记数停止

二、WDT的操作

1.用户通过设置WDTCTL中的TMSELHOLD控制位使WDT工作在看门狗模式定时器模式和低功耗模式三种模式。

a.看门狗模式
(TMSEL=0 ,HOLD=0)
如果记数时间到,就会产生复位和激活系统上电清除信号,系统从上电复位的地址重启动
中断向量为RESET_VECTOR

b.定时器模式(TMSEL=1HOLD=0)
这一模式产生选定时间的周期性中断
中断标志位为WDTIFG  中断向量为
WDT_VECTOR

c.低功耗模式(TMSEL=XHOLD=1)
WDTCTL=WDTPW+WDTHOLD;

2.WDT通过SSEL
IS0 IS1 3位可以确定与8种时钟源相关的时间(ACLK=32768HzSMCLK=1MHz

WDT_MDLY_32
WDT_MRST_32

WDT_MDLY_8
WDT_MRST_8

WDT_MDLY_0_5
WDT_MRST_0_5

WDT_MDLY_0_064
WDT_MRST_0_064

WDT_ADLY_1000
WDT_ARST_1000

WDT_ADLY_250
WDT_ARST_250

WDT_ADLY_16
WDT_ARST_16

WDT_ADLY_1_9
WDT_ARST_1_9

三、看门狗应用

使用看门狗定时器产生一个方波(周期性取反P1.0

#include "msp430x201x.h"
void main(void)
{

WDT=WDT_MDLY_32;

IE1 |=WDTIE;

P1DIR |=0x01;

_EINT();

for(;;)

{

_BIS_SR(CPUOFF);

_NOP();

}
}

interrupt[WDT_VECTOR]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P1OUT^=0x01;
}

网友A:
看门狗 具体能讲讲嘛

网友A:
我比较好奇

网友B:
楼主的格式有点乱哦,哈哈

网友C:
我不和WDT较劲了,改用max706了。

网友D(2013-03-09):
楼主这个程序我试过了,用示波器在P1.0口根本测不到方波,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