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

楼主(2011-06-23):
如何稳压?

网友A:
“如何稳压?”
确实稳不住。图不完全,向上那条线必须有个电阻,或者电源有足够的内阻。

楼主:
前辈,我上全图吧!

楼主:
给电池充电!

楼主:
有市电情况下,给电池充电!

楼主:
没市电,由电池给负载供电!

网友B:
图不清楚。

变压器、整流桥感觉很乱,有问题。

网友A:
3楼图显然有错误,如7楼所说。没办法讨论。

网友C:
就那么个功能要求,电路做成这样?也太小题大作了吧。

楼主:
重新上图,变压器次级为带中心抽头,初级有两种市电可以选择输入。

楼主:
R4上端接在变压器5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