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P学习笔记(转载)

楼主(2011-06-23):
STP (spanning
tree
protocol) IEEE802.1D
生成树协议
默认开启

为了避免单点失效(两网段间只有一个物理设备,坏了就是单点失效)→冗余网络(问题多帧复制、MAC地址表翻动、广播风暴)
为了解决冗余网络中的桥接环路问题产生了STP(逻辑Block一条路,关接口)

STP采用STAspanning
tree arithmetic
)算法

STA工作原理:会在冗余链路中选择一个参考点(生成树的根),将选择到达要的单条路径,同时阻断其他冗余路径。一旦已选路径失效,将启用其他路径

STP
里选举都是越小越优

STPBPDU报文来维持STP的工作,

BPDU
桥接数据单元
,直接封装在以太网帧中。默认2秒发一次,发到组播地址0180c2000000

Max
Age

最大存活时间(20s

BPDU功能:

、选根桥

、确定冗余路径位置

block特定端口

、通告拓扑变更

、监控生成树状态

网络最初,所有的sw都认为自己是根桥,都发BPDU,比最小BID,选出根桥,此时根桥发BPDU,非根桥转发。
BPDU
类型
Type
configuration
正常发的

TCN
topology
change notification

拓扑改变时发的

Flags
8B

Root

ID
根桥ID→优先级+MAC

Cost to path

到根桥的cost

Forward delay

转发延迟计时器(默认15)监听和学习状态停留时间

根桥的选举:最小BID
(先比优先,再比MA,比小)
每个网络中只有一个根桥

BIDbridge ID)桥ID每台SW的唯一标识符。

bridge priority+6(mac)=8
bytes

默认Priority327680x80000---65535. 2950以上的交换机会在这个值上再加上VLAN

查看STP信息--
Sw2#show spanning-tree
Sw3# show spanning-tree brief(低版本用)2900以下的交换机用这一命令

根端口root
port---------
非根桥到根桥开销最小的端口(状态为forward

指定端口designate port-----根桥所有接口都为指定接口,(状态为forward
Nondesignate
port
(阻塞端口)----不转发流量端口,(状态为blocking

非根桥上DP/NP选举办法:

比小胜出为指定,失败的为非指定
1、path
cost
2、发送方BID
3、发送方
port ID

cost
10GBps

1GBps

100MBps

10MBps

端口IDPID

priority+1(port
number)=2
Bytes

默认priority=128

修改端口优先级
接口下
spanning-tree
(vlan
1) port-priority
(
必须为16的倍数)

BPDUtimer

修改
spanning-tree vlan 1-10 hello-time 3
改发送BPDU的时间间隔(默认2s

spanning-tree vlan 1-10 forward-time 13
修改forward时间
(默认15s

spanning-tree vlan 1-10 max-age 33
修改最大存活时间
(
默认20s)

接口状态:

disable

手动shutdown

blocking

监听BPDU,不学mac,不转发帧
MAX
age

秒,20秒没收到BPDU,切换状态

listening

监听BPDU,不学mac,不转发帧(选举Root/RP/DPDelay

learning

监听BPDU,学mac,不转发帧
Delay

forwarding

监听BPDU,学mac,转发帧
(从blockforward30秒)

STP增强特性
802.1D最初,网络中断,要MAX50秒才能恢复

CISCO加快收敛推出的私有特性:portfast/uplink fast/backbone fast

Port fast:

block直接跳到forwarding

、接单独主机接口才能用(access

命令

接口下spanning-tree
portfast

禁用
spanning-tree
disable

全局下spanning-tree portfast
default

所有接口都启用,一般在接入层交换机上启用,然后把连另交换机的口禁用

Uplink
fast

接入层sw上配置,检测汇聚层sw的链路故障加快STP收敛速度(接入层连两个汇聚层SW,连汇聚层的路就是UPlink

全局命令,将影响sw上所有vlan

spanning-tree
uplink fast

看那些接口成为备份

show

spanning-tree
uplinkfast

Sw2(config)#spanning-tree uplinkfast max-update-rate 200
(每秒所发包的数目,默认值150
BackboneFast:(用于检测主干SW间的链路故障)节省20

ROOt
丢失后,以自己发出次BPDU,收到这个BPDU后,会向使用代理路径发送RLQ BPDU,向ROOT进行查询

建议Backbonefast用在所有SW

命令:spanning-tree
backbonefast

查看RLQ消息和次级BPDU

show

spanning-tree backbonefast

<优化STP

·BPDU防护
 对于设置了PortFast接口,却收到了BPDU,如果设置了BPDU防护,就能将此接口关闭,而不会进入生成树状态。且默认情况下是要手动才能恢复
Sw1(config)#spanning-tree portfast bpduguard
(全局开启)

Sw1(config-if)#spanning-tree bpduguard enable
(接口开启)

Sw1#show spanning-tree summary [totals]

Show errdisable recovery
显示可导致接口errdisable的选项

Sw1(config)#errdisable recovery cause bpduguard
设置300S(默认)后自动修复bpduguard所导致的errdisable

Sw1(config)#errdisable recovery interval 30
修改默认的修复时间

网友A:
有点长,还是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B:
这个难道是和TCP同属于传输层的协议?

网友C:
这个难道是和TCP同属于传输层的协议?
引用 网友B:
和TCP同属于传输层的协议不是有UD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