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er 能不能实现 无鬼点的真实触摸

楼主(2011-06-23):
capsensner 是采用交叉点扫描 还是使用按列加行扫描的?

网友A:
capsense一般用在按键,滑条,触摸板等。你所说的多点触摸是想了解触摸屏对吧?可以用truetouch,可以实现无鬼点,识别到多点位置

网友B:
如版主所说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C:
truetouch,就可以

楼主:
capsensner 看来 不能做到近似乌龟点的状态 要能做 还做truetouch干什么:lol

网友D:
hehe 有点意思啊

楼主:
问题是学 多点没资料 这不是逼着去找别家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其他家也不会公开太多,呵呵。
有计划用的话,相信CY会支持的。

网友E:
版主说的很实际

网友E:
现实就是如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