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驱动时在/dev里却找不到?

楼主(2011-06-23):
在写驱动时,编译进内核,在cat /proc/devices 可以找到,但是在/dev里却找不到?
不想用手动建立,请问大峡还可以用什么方法做啊
我用的是linux2.6.27
用devfs_register(...)
时,不支持
谢谢

网友A:
在 字符驱动 那个目录下有一个 raw.c的文件好像,就是一个自动 生成设备文件的历程

还有,在网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B(2012-04-17):
例如:
先register_chrdev
然后class_create()
再后
device_create()
就在/dev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