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问题

楼主(2011-06-23):
F28335的DMA是不是一个transfer就需要触发一个中断呀,还是一个中断触发一个transfer

网友:
The DMA module is an event-based machine, meaning it requires a peripheral interrupt trigger to start a DMA transfer. Although it can be made into a periodic time-driven machine by configuring a timer as the interrupt trigger source, there is no mechanism within the module itself to start memory transfers periodically.
F2823x/33x DMA用户手册(可根据序列号SPRUFB8D在TI主页查找)开篇第一章Introduction(P8)有上面一段话,很明确地说明了是外设中断触发DMA transfer.

楼主:
有没有个例子呀,看手册看的晕乎乎的

网友:
到以下网址可以下载整个F2823x/33x系列的所有外设的例程:
http://focus.ti.com/docs/toolsw/folders/print/sprc5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