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楼主(2011-06-23):
生成树协议(Spanning Tree Protocol,STP)是交换式以太网中的重要概念和技术,该协议的目的是在实现交换机之间的冗余连接的同时,避免网络环路的出现,实现网络的高可靠性。它通过在交换机之间传递桥接协议数据单元(Bridge Protocol Data Unit,BPDU)来互相告知诸如交换机的桥ID、链路性质、根桥(Root Bridge)ID等信息,以确定根桥,决定哪些端口处于转发状态,哪些端口处于阻断状态,以免引起网络环路.
当交换机之间有多个VLAN时Trunk线路负载会过重,这时需要设置多个Trunk端口,但这样会形成网络环路。STP协议便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可以通过配置STP端口权值STP路径值来实现负载均衡. 如果使用STP端口权值来配置那么二条负载均衡的trunk必须联同一交换机上。使用路径值则即可以联相同的交换机与可以联不同的交换机。
使用STP端口权值的负载均衡
当同一台交换机的二个口形成环路时, STP端口权值用来决定那个口是enable的,那个口是阻断的.可以通过配置端口权值来决定二对trunk各走 那些VLAN, 有较高权值的端口(数字较小的)vlan, 将处于转发状态,同一个VLAN在另一个trunk有较低的权值(数字较大)则将处在阻断状 态。 即同一VLAN只在一个trunk上发送接受。

配置STP权值(默认权值128)
Switch#c onfig terminal
Switch(config)#interface f0/1
//进入端口1配置模式
Switch(config-if)#spanning-tree vlan port-priority 10
//将VLAN端口权值设为10
Switch(config-if)#exit

配置STP路径值(默认路径值19)
Switch#c onfig terminal
Switch(config)#interface f0/1
//进入端口1配置模式
Switch(config-if)#spanning-tree vlan cost 30
//将VLAN生成树路径值设为30
Switch(config-if)#exit

冗余带来网络环路产生的3大问题:
1:Multiple Copies/多帧复制
2:MAC Database Instability /MAC地址数据库的不稳定 /端口漂移
3:Broadcast Storms/广播风暴

解决方案:STP
STP是链路管理协议, 将特定的端口置于阻塞状态,来实现既没有环路,也可以冗余的网络.

STP核心:
Provides a loop-free redundant network topoloty,by placing certain ports in the blocking state.

STP信息是通过BPDU来传输的
桥接协议数据单元BPDU(Bridge Protocol Data Unit).
作用: 在交换网络中由根桥RB(Root Bridge)发送,用于STP的计算和收敛;发送周期为2秒;

两种类型:
配置DPDU
是所有端口上的根网桥以周期性间隔而发出的;
TCN(Topology Change Notification) BPDU
当交换机检测到拓扑变更时所产生的(TC发送时间持续35秒,即delay time+BPDU老化时间).

BPDU完成的任务:
选举根桥
确定冗余路径的位置
阻塞特定端口防止环路
通告网络的拓扑变更
监控生成树的状态

协议ID(0)  表示协议 802.1d
版本号(0)
STP的版本,802.1D的版本是0
BPDU类型
配置BPDU=0, TCN BPDU=80
信息寿命
从根桥发出BPDU之后的秒数,每经过一个网桥都递减1,本质上是到达网桥的跳计数
标记域
包括 拓扑变化(TC)位,置位了就指明该BPDU是一个拓扑变化通告

拓扑变化确认(TCA)位

交换机对BPDU的处理:
如果交换机从一个接口接收到优先级高的BPDU,会把该BPDU保存下来并且该接口不再往外发送BPDU;
在收敛时只有根桥产生BPDU,其余交换机只能从RP接收BPDU后才从DP发送出去;这样非根桥可能从DP或者NDP接受到BPDU;
如果交换机从DP接收到优先级低的BDPU会丢弃,并给源MAC发送自己较新的BPDU;如果从NDP收到优先级低的BPDU会只丢弃了事。

端口的不同状态:
堵塞(Block,默认20s):只监听流入的BPDU
监听(Listen,默认15s):监听和发送BPDU(根桥、根端口、指定端口等的选举在该阶段完成,如果接口没有成为DP则重新回到Block):
学习(Learning,默认15s):监听和发送BPDU,并且会在该接口上学习流入帧的MAC地址
转发: 监听和发送BPDU,会在该接口上学习流入帧的MAC地址,接收和转发数据帧
禁用: 不参与STP,并且不能转发任何数据.
STP定时器:
Hello time(2s)  用于确定根交换机多长时间向其他的交换机广播一次配置BPDU.
Forward delay(15s) 监控每个端口在学习和监听状态上停留的时间
Max Age(20s)  控制端口保存配置BPDU信息的最大时间
作用: 让网络有足够的时间来获得有关拓扑的正确信息,并确定是否存在冗余链路.
STP的默认最大寿命计时器为7,表示最大的网络直径可达7台设备.所以BPDU的Forward delay为20秒.
bpdu广播2s一次,允许有3个包丢失即6s,当假设最大为7跳的时候,则一共要用20s,所以BPDU的有效时间为20s
命令:
(config)#spanning-tree vlan 2 hello-time 2 //范围1-10s

spanning-tree vlan 2 forwad-time 4 //范围4-30s

spanning-tree vlan 2 max-age 6

STP执行的4步判决顺序
确定根交换机    lowest root BID
计算到根交换机的最小路径开销
lowest path cost to root bridge
确定最小的发送者BID   lowest sender BID
确定最小的端口ID   lowest port ID

LAB1:根桥的选举
~~~~~~~~~~~~~~~~~~~~~~~~~~~~~~~~~~~~~~~~~~~~~~~~~~~~~~~~~~~~~~~~~~~
引用原则1:
Lowest BID那个交换机,就是root Bridge.
BID:(Bridge ID)
由本交换机的网管MAC地址,和交换机的优先级组成,一共8个字节的16进制.
Step1:察看交换机的网管IP 所对应那个MAC地址
SW1#show version
Base ethernet MAC address: 00:07:EC:A8:4B:80
Step2:
察看STP的相关信息:(察看本机BID)
SW3#show spanning-tree
交换机的STP的优先级,默认都是0x8000(32768)
Boot ID /Bridge ID
如果Root ID=本交换机的Bridge ID,说明本交换机就是根桥.
Step3:人为控制,根桥的选举(控制根桥/后备根桥的选举)
SW3(config)#spanning-tree vlan 1 priority 0 (0x0000)
SW1(config)#spanning-tree vlan 1 priority 4096 (0x1000)

SW-A(config)#spanning-tree vlan 1 root priority
      (24576=0x6000)
SW-B(config)#spanning-tree vlan 1 root secondary
      (28672=0x7000)

LAB2:非根桥交换机的根端口选择:
~~~~~~~~~~~~~~~~~~~~~~~~~~~~~~~~~~~~~~~~~~~~~~~~~~~~~~~~~~~
引用原则2:
Lowest path cost to root bridge
Spanning-Tree Path Cost
根端口:
在非根桥交换机上,到达根桥所需的路径开销,最小的那个端口.
链路带宽与cost
cost是如何叠加的?

每个非根桥,都只有一个根端口.
SW1#show interface status
SW1(config)#int fa 0/12
   speed 10
SW1#show spanning-tree interface fastethernet 0/12 detail
port path cost 100
根桥上,没有根端口,"所有与交换机相连的端口"都是"指定端口"

(config-if)#spanning-tree vlan 1 cost ?  //修改端口开销

designated port
LAB3:每条segment上的,的选择:

楼主:
~~~~~~~~~~~~~~~~~~~~~~~~~~~~~~~~~~~~~~~~~~~~~~~~~~~~~~~~~~~~~~~~~~~~~~~~~~
引用原则3:
Lowest sender BID
Step1:判断SW1的SW3之间的segment上,哪个是D-PORT? (8)
Step2:
SW1(config)#spanning-tree vlan 1 priority 36864
       (0x9000)

LANB4:sender BID相同的情况下,designated port的选择:
~~~~~~~~~~~~~~~~~~~~~~~~~~~~~~~~~~~~~~~~~~~~~~~~~~~~~~~~~~~~~~~~~~
如果sender BID相同,则引用原则4:
Lowest (对方的) port ID
Step1:
SW2(根桥)# 察看端口的Port-ID
show spanning-tree interface fastEthernet 0/12 detail
     port identifier 128.12
SW2(config-if)#spanning-tree port-priority 32 (16进)

LAB5:观察 blocked端口
~~~~~~~~~~~~~~~~~~~~~~~~~~~~~~~~~~~~~~~~~~~~~~~~~~~~~~~~~~~~~~~~~~~~~~~~~~~~
查看所有segment:
观察除了指定端口,和根端口以外的端口,都是被堵塞的.
show spanning-tree vlan 1 detail //显示各个端口上所接收的BPDU数目

STP的的特性:(CISCO私有)
1:PortFast 加快终端主机连接入stp网络的收敛.
只适用于,在交换机与主机(电脑)相连的端口, 不应该在交换机与交换机,路由器,hub互连的网络设备的端口使用.
interface FastEthernet0/1 (交换机上,在连接主机的端口)
switchport mode access (接入链路)
spanning-tree portfast
spanning-tree portfast default //全局模式下使用,全局启用portfast.

2.uplink-fast:
在所有接入层/分布层(非核心层)交换机上,配置uplink-fast,用于加速因为直链故障/直链检测错误,所引起的STP网络变化的收敛速度.
block - forward
1~5s
sw1(config)#spanning-tree uplink-fast //启用uplink-fast
show spanning-tree uplinkfast //查看uplinkfast信息

将网桥优先级增加49152,并且将交换机上所有接口的生成树端口开销增加3000
3.BackBone-Fast:
当遇到非直链检测错误时,加速其收敛速度:
大约为30s
indirect Link Failure
所有的交换机上,配置BackBone-Fast
sw1/2/3(config)#spanning-tree backbonefast //启用backbonefast
show spanning-tree backbonefast //查看backbonefast信息

4.portfast bpduguard (在已经是portfast端口上配置)
交换机端口的"portfast bpduguard"是指:
在交换机的端口一旦收到BPDU包时,立刻关闭端口(进入err-disable状态),避免了更大范围的广播风暴.
如果要打开必须先shutdown,再NO SH
设置自动重新启用老化时间:
(config)#errdisable recovery cause bpduguard //默认300秒

errdisable recovery interval ?  //修改等待间隔

在连接主机的端口上:
Sw1(config-if)#spanning-tree bpduguard enable
bpduguard Don't accept BPDUs on this interface

5:portfast bpdufilter (在portfast端口配置)
防止交换机在启用"portfast"的接口上发送BPDU,并且将接收到的所有BPDU都丢弃.
在特定的portfast端口上配置:
sw1(config-if)#spanning-tree bpdufilter enable
(bpdufilter: Don't send or receive BPDUs on this interface)
sw3(config)#spanning-tree portfast bpdufilter default  //全局的portfast端口上,都生效
注意:BPDU过滤可能导致环路,不推荐配置.配置过滤之后防护将不起作用.
6:root guard (推荐在所有的接入端口上配置)
将接口强制成为指定端口,从而防止周围的交换机成为根交换机.
(config-if)#spanning-tree guard root
show spanning-tree inconsistentports //显示"不一致根"

debug spanning-tree events
logging buffered

网友A:
楼主你编辑下主题吧  空的

网友B:
同意路上,还以为啥好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