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桥与PCI设备的配置空间

楼主(2011-06-23):
2.3 PCI桥与PCI设备的配置空间<IMG title=此博文包含图片 style="BORDER-TOP-WIDTH: 0px; PADDING-RIGHT: 0px; PADDING-LEFT: 0px; BORDER-LEFT-WIDTH: 0px; BORDER-BOTTOM-WIDTH: 0px; PADDING-BOTTOM: 0px; MARGIN: 0px; PADDING-TOP: 0px; LIST-STYLE-TYPE: none; BORDER-RIGHT-WIDTH: 0px" height=15 alt="2.3 PCI桥与PCI设备的配置空间 (2011-05-05 16:12:38)" src="http://simg.sinajs.cn/blog7style/images/common/sg_trans.gif" width=15 align=absMiddle>
(2011-05-05 16:12:38)<IMG title="2.3 PCI桥与PCI设备的配置空间 (2011-05-05 16:12:38)" style="BORDER-TOP-WIDTH: 0px; PADDING-RIGHT: 0px; PADDING-LEFT: 0px; BORDER-LEFT-WIDTH: 0px; BORDER-BOTTOM-WIDTH: 0px; PADDING-BOTTOM: 0px; MARGIN: 0px; PADDING-TOP: 0px; LIST-STYLE-TYPE: none; BORDER-RIGHT-WIDTH: 0px" height=15 alt="2.3 PCI桥与PCI设备的配置空间 (2011-05-05 16:12:38)" src="http://simg.sinajs.cn/blog7style/images/common/sg_trans.gif" width=15 align=absMiddle real_src="http://simg.sinajs.cn/blog7style/images/common/sg_trans.gif">转载
标签:杂谈分类:
浅谈PCIe体系结构

PCI设备都有独立的配置空间,HOST主桥通过配置读写总线事务访问这段空间。PCI总线规定了三种类型的PCI配置空间,分别是PCI Agent设备使用的配置空间,PCI桥使用的配置空间和Cardbus桥片使用的配置空间。
本节重点介绍PCI AgentPCI桥使用的配置空间,而并不介绍Cardbus桥片使用的配置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在PCI设备配置空间中出现的地址都是PCI线地址,属于PCI总线域地址空间。
2.3.1
PCIPCI桥的引入使PCI总线极具扩展性,也极大地增加了PCI总线的复杂度。PCI总线的电气特性决定了在一条PCI总线上挂接的负载有限,当PCI总线需要连接多个PCI设备时,需要使用PCI桥进行总线扩展,扩展出的PCI总线可以连接其他PCI设备,包括PCI桥。在一颗PCI总线树上,最多可以挂接256PCI设备,包括PCI桥。PCI桥在PCI总线树中的位置如2‑8所示。

<IMG title="2.3 PCI桥与PCI设备的配置空间" style="BORDER-TOP-WIDTH: 0px; PADDING-RIGHT: 0px; PADDING-LEFT: 0px; BORDER-LEFT-WIDTH: 0px; BORDER-BOTTOM-WIDTH: 0px; PADDING-BOTTOM: 0px; MARGIN: 0px; PADDING-TOP: 0px; LIST-STYLE-TYPE: none; BORDER-RIGHT-WIDTH: 0px" height=343 alt="2.3 PCI桥与PCI设备的配置空间" src="http://s12.sinaimg.cn/middle/6472c4ccga282f825eedb&690" width=503 name=image_operate_59071304583674491 real_src="http://s12.sinaimg.cn/middle/6472c4ccga282f825eedb&690">

PCI桥作为一个特殊的PCI设备,具有独立的配置空间。但是PCI桥配置空间的定义与PCI Agent设备有所不同。PCI桥的配置空间可以管理其下PCI总线子树的PCI备,并可以优化这些PCI设备通过PCI桥的数据访问。PCI桥的配置空间在系统软件遍历PCI总线树时配置,系统软件不需要专门的驱动程序设置PCI桥的使用方法,这也是PCI桥被称为透明桥的主要原因。
在某些处理器系统中,还有一类PCI桥,叫做非透明桥。非透明桥不是PCI总线定义的标准桥片,但是在使用PCI总线挂接另外一个处理器系统时非常有用,非透明桥片的主要作用是连接两个不同的PCI总线域,进而连接两个处理器系统,本章将在第2.5节中详细介绍PCI非透明桥。
使用PCI桥可以扩展出新的PCI总线,在这条PCI总线上还可以继续挂接多个PCI设备。PCI桥跨接在两个PCI总线之间,其中距离HOST主桥较近的PCI总线被称为该桥片上游总线(Primary Bus),距离HOST主桥较远的PCI总线被称为该桥片的下游总线(Secondary Bus)。如2‑8所示,PCI1的上游总线为PCI总线x0,而PCI1的下游总线为PCI总线x1。这两条总线间的数据通信需要通过PCI1
通过PCI桥连接的PCI总线属于同一个PCI总线域,在2‑8中,PCI123连接的PCI总线都属于PCI总线x域。在这些PCI总线域上的设备可以通过PCI桥直接进行数据交换而不需要进行地址转换;而分属不同PCI总线域的设备间的通信需要进行地址转换,如与PCI非透明桥两端连接的设备之间的通信。
2‑8所示,每一个PCI总线的下方都可以挂接一个到多个PCI桥,每一个PCI桥都可以推出一条新的PCI总线。在同一条PCI总线上的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不会影响其他PCI总线。如PCI设备21PCI设备22之间的数据通信仅占用PCI总线x2的带宽,而不会影响PCI总线x0x1x3,这也是引入PCI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2‑8我们还可以发现PCI总线可以通过PCI桥组成一个胖树结构,其中每一个桥片都是父节点,而PCI Agent设备只能是子节点。当PCI桥出现故障时,其下的设备不能将数据传递给上游总线,但是并不影响PCI桥下游设备间的通信。当PCI1出现故障时,PCI设备11PCI设备21PCI设备22将不能与PCI设备01和存储器进行通信,但是PCI设备21PCI设备22之间的通信可以正常进行。
使用PCI桥可以扩展一条新的PCI总线,但是不能扩展新的PCI总线域。如果当前系统使用32位的PCI总线地址,那么这个系统的PCI总线域的地址空间为4GB大小,在这个总线域上的所有设备将共享这个4GB大小的空间。如在PCI总线x域上的PCI1PCI设备01PCI设备11PCI2PCI设备21PCI设备22等都将共享一个4GB大小的空间。再次强调这个4GB空间是PCI总线x域的“PCI总线地址空间”,和存储器域地址空间和PCI总线y域没有直接联系。
处理器系统可以通过HOST主桥扩展出新的PCI总线域,如MPC8548处理器的HOST主桥xy可以扩展出两个PCI总线域xy。这两个PCI总线域xy之间的PCI空间在正常情况下不能直接进行数据交换,但是PowerPC处理器可以通过设置PIWARn寄存器的TGI字段使得不同PCI总线域的设备直接通信,详见第2.2.3节。
许多处理器系统使用的PCI设备较少,因而并不需要使用PCI桥。因此在这些处理器系统中,PCI设备都是直接挂接在HOST主桥上,而不需要使用PCI桥扩展新的PCI总线。即便如此读者也需要深入理解PCI桥的知识。
PCI桥对于理解PCIPCIe总线都非常重要。在PCIe总线中,虽然在物理结构上并不含有PCI桥,但是与PCI桥相关的知识在PCIe总线中无处不在,比如在PCIe总线的Switch中,每一个端口都与一个虚拟PCI桥对应,Switch使用这个虚拟PCI桥管理其下PCI总线子树的地址空间。
2.3.2
PCI Agent设备的配置空间在一个具体的处理器应用中,PCI设备通常将PCI配置信息存放在E2PROM中。PCI设备进行上电初始化时,将E2PROM中的信息读到PCI设备的配置空间中作为初始值。这个过程由硬件逻辑完成,绝大多数PCI设备使用这种方式初始化其配置空间。
读者可能会对这种机制产生一个疑问,如果系统软件在PCI设备将E2PROM中的信息读到配置空间之前,就开始操作配置空间,会不会带来问题?因为此时PCI设备的初始值并不“正确”,仅仅是PCI设备使用的复位值。
读者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PCI设备在配置寄存器没有初始化完毕之前,即E2PROM中的内容没有导入PCI设备的配置空间之前,可以使用PCI总线规定的“Retry”周期使HOST主桥在合适的时机重新发起配置读写请求。
x86处理器中,系统软件使用CONFIG_ADDRCONFIG_DATA寄存器,读取PCI设备配置空间的这些初始化信息,然后根据处理器系统的实际情况使用DFS算法,初始化处理器系统中所有PCI设备的配置空间。
PCI Agent设备的配置空间中包含了许多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决定了该设备在PCI总线中的使用方法,本节不会全部介绍这些寄存器,因为系统软件只对部分配置寄存器感兴趣。PCI Agent设备使用的配置空间如2‑9所示。

PCI Agent设备配置空间中包含的寄存器如下所示。(1)
Device IDVendor ID寄存器

楼主:
这两个寄存器的值由PCISIG分配,只读。其中Vendor ID代表PCI设备的生产厂商,而Device ID代表这个厂商所生产的具体设备。如Intel公司的基于82571EB芯片的系列网卡,其Vendor ID0x8086[1],而Device ID0x105E[2]
(2)
Revision IDClass Code寄存器
这两个寄存器只读。其中Revision ID寄存器记载PCI设备的版本号。该寄存器可以被认为是Device ID寄存器的扩展。
(3)
Header Type寄存器
该寄存器只读,由8位组成。
  • 7位为1表示当前PCI设备是多功能设备,为0表示为单功能设备。
  • 6~0位表示当前配置空间的类型,为0表示该设备使用PCI Agent设备的配置空间,普通PCI设备都使用这种配置头;为1表示使用PCI桥的配置空间,PCI桥使用这种配置头;为2表示使用Cardbus桥片的配置空间,Card Bus桥片使用这种配置头,本篇对这类配置头不感兴趣。
系统软件需要使用该寄存器区分不同类型的PCI配置空间,该寄存器的初始化必须与PCI设备的实际情况对应,而且必须为一个合法值。
(4)
Cache Line Size寄存器
该寄存器记录HOST处理器使用的Cache行长度。在PCI总线中和Cache相关的总线事务,如存储器写并无效和Cache多行读等总线事务需要使用这个寄存器。值得注意的是,该寄存器由系统软件设置,但是在PCI设备的运行过程中,只有其硬件逻辑才会使用该寄存器,比如PCI设备的硬件逻辑需要得知处理器系统Cache行的大小,才能进行存储器写并无效总线事务,单行读和多行读总线事务。
如果PCI设备不支持与Cache相关的总线事务,系统软件可以不设置该寄存器,此时该寄存器为初始值0x00。对于PCIe设备,该寄存器的值无意义,因为PCIe设备在进行数据传送时,在其报文中含有一次数据传送的大小,PCIe总线控制器可以使用这个“大小”,判断数据区域与Cache行的对应关系。
(5)
Subsystem IDSubsystem Vendor ID寄存器
这两个寄存器和Device IDVendor ID类似,也是记录PCI设备的生产厂商和设备名称。但是这两个寄存器和Device IDVendor ID寄存器略有不同。下文以一个实例说明Subsystem IDSubsystem Vendor ID的用途。
Xilinx公司在FGPA中集成了一个PCIe总线接口的IP核,即LogiCORE。用户可以使用LogiCORE设计各种各样基于PCIe总线的设备,但是这些设备的Device ID都是0x10EE,而Vendor ID0x0007[3]
(6)
Expansion ROM base address寄存器
有些PCI设备在处理器还没有运行操作系统之前,就需要完成基本的初始化设置,比如显卡、键盘和硬盘等设备。为了实现这个“预先执行”功能,PCI设备需要提供一段ROM程序,而处理器在初始化过程中将运行这段ROM程序,初始化这些PCI设备。Expansion ROM base address记载这段ROM程序的基地址。
(7)
Capabilities Pointer寄存器
PCI设备中该寄存器是可选的但是在PCI-XPCIe设备中必须支持这个寄存器Capabilities Pointer寄存器存放Capabilities寄存器组的基地址PCI设备使用Capabilities寄存器组存放一些与PCI设备相关的扩展配置信息。该组寄存器的详细说明见第4.3节。
(8)
Interrupt Line寄存器
这个寄存器是系统软件对PCI设备进行配置时写入的,该寄存器记录当前PCI设备使用的中断向量号,设备驱动程序可以通过这个寄存器,判断当前PCI设备使用处理器系统中的哪个中断向量号,并将驱动程序的中断服务例程注册到操作系统中[4]
该寄存器由系统软件初始化,其保存的值与8259A中断控制器相关,该寄存器的值也是由PCI设备与8259A中断控制器的连接关系决定的。如果在一个处理器系统中,没有使用8259A中断控制器管理PCI设备的中断,则该寄存器中的数据并没有意义。
在多数PowerPC处理器系统中,并不使用8259A中断控制器管理PCI设备的中断请求,因此该寄存器没有意义。即使在x86处理器系统中,如果使用I/O APIC中断控制器,该寄存器保存的内容仍然无效。目前在绝大多数处理器系统中,并没有使用该寄存器存放PCI设备使用的中断向量号。
(9)
Interrupt Pin寄存器
这个寄存器保存PCI设备使用的中断引脚,PCI总线提供了四个中断引脚INTA#INTB#INTC#INTD#Interrupt Pin寄存器为1时表示使用INTA#引脚向中断控制器提交中断请求,为2表示使用INTB#,为3表示使用INTC#,为4表示使用INTD#
如果PCI设备只有一个子设备时,该设备只能使用INTA#;如果有多个子设备时,可以使用INTB~D#信号。如果PCI设备不使用这些中断引脚,向处理器提交中断请求时,该寄存器的值必须为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PCIe设备中并不含有INTA~D#信号,但是依然可以使用该寄存器,因为PCIe设备可以使用INTx中断消息,模拟PCI设备的INTA~D#信号,详见第6.3.4节。
(10)
Base Address Register 0~5寄存器
该组寄存器简称为BAR寄存器,BAR寄存器保存PCI设备使用的地址空间的基地址,该基地址保存的是该设备在PCI总线域中的地址。其中每一个设备最多可以有6个基址空间,但多数设备不会使用这么多组地址空间。
PCI设备复位之后,该寄存器将存放PCI设备需要使用的基址空间大小,这段空间是I/O空间还是存储器空间[5],如果是存储器空间该空间是否可预取,有关PCI总线预读机制的详细说明见第3.4.5节。
系统软件对PCI总线进行配置时,首先获得BAR寄存器中的初始化信息,之后根据处理器系统的配置,将合理的基地址写入相应的BAR寄存器中。系统软件还可以使用该寄存器,获得PCI设备使用的BAR空间的长度,其方法是向BAR寄存器写入0xFFFF-FFFF,之后再读取该寄存器。
处理器访问PCI设备的BAR空间时,需要使用BAR寄存器提供的基地址。值得注意的是,处理器使用存储器域的地址,而BAR寄存器存放PCI总线域的地址。因此处理器系统并不能直接使用“BAR寄存器+偏移”的方式访问PCI设备的寄存器空间,而需要将PCI总线域的地址转换为存储器域的地址。

如果x86处理器系统使能了IOMMU后,这两个地址也并不一定相等,因此处理器系统直接使用这个PCI总线域的物理地址,并不能确保访问PCI设备的BAR空间的正确性。除此之外在Linux系统中,ioremap函数的输入参数为存储器域的物理地址,而不能使用PCI总线域的物理地址。
而在pci_devàresource[bar].start参数中保存的地址已经经过PCI总线域到存储器域的地址转换,因此在编写Linux系统的设备驱动程序时,需要使用pci_devàresource[bar].start参数中的物理地址,然后再经过ioremap函数将物理地址转换为“存储器域”的虚拟地址。
(11)
Command寄存器
该寄存器为PCI设备的命令寄存器,该寄存器在初始化时,其值为0,此时这个PCI设备除了能够接收配置请求总线事务之外,不能接收任何存储器或者I/O请求。系统软件需要合理设置该寄存器之后,才能访问该设备的存储器或者I/O空间。在Linux系统中,设备驱动程序调用pci_enable_device函数,使能该寄存器的I/OMemory Space位之后,才能访问该设备的存储器或者I/O地址空间。

(12)
Status寄存器
该寄存器的绝大多数位都是只读位,保存PCI设备的状态。
(13)
Latency Timer寄存器
PCI总线中,多个设备共享同一条总线带宽。该寄存器用来控制PCI设备占用PCI总线的时间,当PCI设备获得总线使用权,并使能Frame#信号后,Latency Timer寄存器将递减,当该寄存器归零后,该设备将使用超时机制停止[6]对当前总线的使用。
如果当前总线事务为Memeory Write and Invalidate需要保证对一个完整Cache行的操作结束后才能停止当前总线事务。对于多数PCI设备而言该寄存器的值为32或者64以保证一次突发传送的基本单位为一个Cache行。
PCIe设备不需要使用该寄存器,该寄存器的值必须为0。因为PCIe总线的仲裁方法与PCI总线不同,使用的连接方法也与PCI总线不同。
2.3.3
PCI桥的配置空间PCI桥使用的配置空间的寄存器如2‑10所示。PCI桥作为一个PCI设备,使用的许多配置寄存器与PCI Agent的寄存器是类似的,如Device IDVendor IDStatusCommandInterrupt PinInterrupt Line寄存器等,本节不再重复介绍这些寄存器。下文将重点介绍在PCI桥中与PCI Agent的配置空间不相同的寄存器。

PCI Agent设备不同,在PCI桥中只含有两组BAR寄存器,Base Address Register 0~1寄存器。这两组寄存器与PCI Agent设备配置空间的对应寄存器的含义一致。但是在PCI桥中,这两个寄存器是可选的。如果在PCI桥中不存在私有寄存器,那么可以不使用这组寄存器设置BAR空间。在大多数PCI桥中都不存在私有寄存器,操作系统也不需要为PCI桥提供专门的驱动程序,这也是这类桥被称为透明桥的原因。如果在PCI桥中不存在私有空间时,PCI桥将这两个BAR寄存器初始化为0。在PCI桥的配置空间中使用两个BAR寄存器的目的是这两个32位的寄存器可以组成一个64位地址空间。
PCI桥的配置空间中,有许多寄存器是PCI桥所特有的。PCI桥除了作为PCI设备之外,还需要管理其下连接的PCI总线子树使用的各类资源,即Secondary Bus所连接PCI总线子树使用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存储器、I/O地址空间和总线号。

楼主:
该寄存器用来管理PCI桥的Secondary Bus,其主要位的描述如下。
Secondary Bus Reset位,第6位,可读写。当该位为1时,将使用下游总线提供的RST#信号复位与PCI桥的下游总线连接的PCI设备。通常情况下与PCI桥下游总线连接的PCI设备,其复位信号需要与PCI桥提供的RST#信号连接,而不能与HOST主桥提供的RST#信号连接。
Primary Discard Timer位,第8位,可读写。PCI桥支持Delayed传送方式,当PCI桥的Primary总线上的主设备使用Delayed方式进行数据传递时,PCI桥使用Retry周期结束Primary总线的Non-Posted数据请求,并将这个Non-Posted数据请求转换为Delayed数据请求,之后主设备需要择时重试相同的Non-Posted数据请求。当该位为1时,表示在Primary Bus上的主设备需要在210个时钟周期之内重试这个数据请求,为0时,表示主设备需要在215个时钟周期之内重试这个数据请求,否则PCI桥将丢弃Delayed数据请求。
Secondary Discard Timer位,第9位,可读写。当该位为1时,表示在Secondary Bus上的主设备需要在210个时钟周期之内重试这个数据请求,为0时,表示主设备需要在215个时钟周期之内重试这个数据请求,如果主设备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进行重试时,PCI桥将丢弃Delayed数据请求。

[1] PCI SIG分配给Intel的Vendor ID号是0x8086,8086处理器也是Intel设计的第一个PC处理器。
[2] 这仅是Intel为82571的Copper口分配的Vendor ID.
[3] Xilinx使用的Device ID号为0x10EE,而LogiCORE的Vendor ID号为0x0007。
[4] Linux系统使用request_irq函数注册一个设备的中断服务例程。
[5] 一般来说PCI设备使用E2PROM保存BAR寄存器的初始值。
[6] 此时GNT#信号为无效。为提高仲裁效率,PCI设备在进行数据传送时,GNT#信号可能已经无效

网友A:
这也太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