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静电?(一)

楼主(2011-06-23):
当一个物体带有一定量净的正电荷或净的负电荷时,可以称其带有静电。静电是一种相对的称谓,因为在许多情况下,静电经过一段时间后会慢慢减少。这段时间的长度与物体的电阻有关。实际应用中的两个极端的例子是塑料和金属。
      一般来说,塑料的电阻非常高,因此塑料能长时间保持带静电。而金属的电阻非常低,接地的金属带静电的时间极短。静电通常用伏特表示。虽然220伏交流电源的是危险的,但100kV的静电则是很普通的。物体中的电压由两个因素决定:物体的带电量和物体的电容。可以用简单的关系式表示,即Q=CV,其中Q代表电量、V代表电压、C代表物体的电容。
      如果给定物体的电量,那么电容越低,则电压越高,反之亦然。塑料一般来说电容非常低,因此很少的电量就可以产生很高的电压。相反,金属的电容非常高,因此较多的电量只产生较低的电压。这就是在实际应用中,使用塑料产生的静电问题更加受人重视的原因。高电压会吸引尘土、导致操作员受电击或导致物体性状改变。
      静电有两种主要类型:体静电和表面静电。体静电指分布在物体内部的电荷。表面电荷指物体最外层表面的电荷。
      在实际应用中,静电问题基本上都与表面静电有关。虽然没有方法能中和体静电,但体静电很少造成问题。通常,与表面静电相比,体静电的影响很微小。
静电对健康有什么危害?
      专家提醒说,别以为静电仅仅是让人难受一下,它对人的健康其实是有负面影响的。曾有医学专家研究证实,皮肤静电干扰可以改变人体体表的正常电位差,影响心肌正常的电生理过程。这种静电能使病人加重病情,持久的静电还会使血液的碱性升高,导致皮肤瘙痒、色素沉着,影响人的机体生理平衡,干扰人的情绪等。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副教授肖嵘说,天天操作电脑的办公室白领脸部红斑、色素沉着等面部疾病的发病概率远远高于不用电脑者,这是由于电脑屏幕所产生的静电吸引了大量悬浮的灰尘,使面部受到刺激引起的。
     由于老年人的皮肤相对年轻人干燥以及老年人心血管系统的老化、抗干扰能力减弱等因素,老年人更容易受静电的影响。心血管系统本来就有各种病变的老年人,静电会使其病情加重。过高的静电还常常使人焦躁不安、头痛、胸闷、呼吸困难、咳嗽等。
日常生活中怎样预防静电?
、卧室内尽量不放或少放家用电器。这样可以避免人体与电器在近距离产生电场而碰触起静电,看电视最好距离电视机23米。
、用第三者消除静电。为避免静电击打,可用小金属器件(如钥匙)、棉抹布等先碰触可引起静电的大门、门把手、水龙头、椅背、床栏等消除静电,再用手触及。
、用纯天然织物。内衣、床单、被罩等尽量使用棉、麻、丝等天然纺织物,尽量不要用或穿化纤质地的家纺用品和服装。
、用木梳、润发露。梳头使用木梳,洗发时使用润发露,能消除静电。
、保持室内温度。这样静电就不容易产生。冬季室内最好使用加湿器,还可摆放花草,以避免产生静电。
、地板、墙面、天花板等使用防空间静电材料。
、多吃蔬菜、水果、酸奶,多饮水,同时补充钙质和维生素C,以减轻静电影响。

楼主:
液晶模块的抗静电知识(一)
液晶显示模块的生产过程中,从印刷电路板整合进液晶显示面板的制程到各个模块的组装,在待组装物、设备或是人员之间,不可避免都会有移动及接触与再分离的行为出现,因此在待组装物上必然会发生静电放电的现象。虽然在环境温度及相对湿度与接地都会做有效的管控,但对一些已知会产生ESD的工作点还是需要加以注意。特别是在LCM的玻璃偏光板表面,都会有贴附一层防止刮伤的保护膜,在生产过程中必须移除这层保护膜,往往造成许多的静电电荷大量残存在液晶玻璃面板内的显示组件与集成电路中,继而在后续的组装程序上,出现危险的组件储存电荷模式ESD或电性过压现象,进而造成半导体组件内部电路的破坏。部分已受ESD内伤的产品,有时还会到客户端才又被检测出来,后续严重的客退问题又造成产品成本的一大负担。

LCM的生产过程中,从液晶显示面板的进料开始,接着会进行外引线焊接(Outer
Lead Bounding
OLB)的预备作业,及驱动IC组件的进料以及焊接作业,其中驱动IC可以使用TCP(Tape
Carrier Package)
COF(Chip
On Film)
、或COG(Chip On Grass)的形式,并透过异方性导电胶膜(Anisotropic
Conductive Film
ACF)压合焊接到LCD上。接着再进行印刷电路板(Printed
Wiring Board
PWB)的进料,以及同样透过ACF使其与驱动IC间,完成TCPCOF、或FPC(Flexible
Printed Circuit)
的焊接作业,到此即完成PCBI的制程。此阶段,一些自动化设备必须传输LCD,必须进行一些材料的涂布以及加热压合的动作,因此这些接触及压合都会产生大量瞬间的ESD现象出现,这种放电则多属LCD与设备接触时,在其内部的自由电荷(Free
Charge)
形成重新再分布行为。当之后的作业中有再接触行为出现时,因为前述的电荷储存造成电位的不平衡必然会造成ESD,这时形成的放电回路大都会通过IC,或从IC内部释放出,对IC而言,就如CDMESD;对整体模块或系统而言,即为模块储存电荷模式(Board
Level Charged Device Model
BLCDM)ESD三种型式:
1.
人体型式即指当人体活动时身体和衣服之间的摩擦产生摩擦电荷。
2.
微电子器件带电型式既指这些ESD敏感的装置,尤其对朔料件,当在自动化生产过程中,会产生摩擦电荷,而这些摩擦电荷通过低电阻的线路非常迅速地泻放到高度导电的牢固接地表面,因此造成损坏;或者通过感应使ESD敏感的装置的金属部分带电而造成损坏。
3.
场感类型式即有强电场围绕,这可能来之于塑性材料或人的衣服,会发生电子转化跨过氧化层。若电位差超过氧化层的介电常数,侧会产生电弧以破坏氧化层,其结果为短路。

网友A:
PCB该如何防静电去啊!

网友B(2011-10-19):
回复 网友A:
使用静电消除器。我公司生产有多款除静电设备。可以去我们公司网站了解下

网友C:
这个是大学物理内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