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功耗的8位单片机

楼主(2011-06-23):
现在有什么便宜的低功耗单片机啊?还请各位DX帮忙推荐一下。具体要求如下:
1、便宜,最好低于0.4个美金。
2、功耗低,大概1MHZ的频率消耗几百个uA之内。
3、支持低功耗的定时器定时唤醒的。管脚可配置成上或下降沿中断并可唤醒MCU。
4、有小封装(QFN,LQFP之类),可用管脚二十个左右既可,最好带内振。
5、能用C编写,最好能片上调试(有FLASH的,调好程序可换OTP的最好),带个
    片内EEPROM更好。
6、RAM 512B,ROM 6KB+(如是CISC的,如51的,8KB+)。
    要求好像不少,没办法了,要低功耗,要便宜,又要体积小。所以要求大家帮忙
介绍了。

网友A:
stm8l系列的看看吧

网友B:
stm8l101f2,
stm8l101f3,

楼主:
stm8l101f2,
stm8l101f3,
引用 网友B:

ST的听说缺货的很,货期很长,是否如此呢?

网友C:
atmel 的Tiny系列看看

网友D:
stc的最高好

网友E:
PIC16F18XX系列选一款即可。

美元报价一般都是不含税的报价,如果LZ是想含税这么多的话,一般是报RMB价格。

网友:
OKI的可以做到,性能,价格,还带LCD.支持FLASH到MASK。有兴趣可以联系我我
具体可以参考附件。

OKI MCU .pdf

网友F(2011-08-15):
调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