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防盗器的类型

楼主(2011-06-23):
1钥匙控制式防盗系统  钥匙控制式防盗系统作用是:当驾驶员将车门锁住的同时,接通了电子防盗系统电路,同时电子防盗系统电子防盗系统   电子防盗系统经过40年的发展,已由早期的单一原理单一产品发展到现在不同原理品种繁多的局面,适应百货、超市、专卖店、图书馆等不同类型商店的需要。以其应用的检测信号方式来区分,大致可分为无线电系统、电磁波系统、微波系统、分频系统、智慧型系统和声磁系统。开始进入工作状态。一旦有窃贼非法打开车门,电子防盗系统一方面用喇叭报警求救,另一方面切断点火系统电路,使发动机不能起动,于是起到了防盗报警的作用。

  而电子钥匙编码控制装置,是靠带编码的点火钥匙来控制汽车发动机的起动,以达到防止汽车被盗走的目的。它主要由身份代码的点火钥匙、编码器编码器   编码器为传感器(Sensor)类的一种,主要用来侦测机械运动的速度、位置、角度、距离或计数,除了应用在产业机械外,许多的马达控制如伺服马达、BLDC伺服马达均需配备编码器以供马达控制器作为换相、速度及位置的检出所以应用范围相当广泛。根据检测原理,编码器可分为光学式、磁式、感应式和电容式。根据其刻度方法及信号输出形式,分为增量式编码器和绝对式编码器。光电编码器是利用光栅衍射原理实现位移-数字变换的,从50年代开始应用于机床和计算仪器,因其结构简单、计量精度高、寿命长等优点,在国内外受到重视和推广,在精密定位、速度、长度、加速度、振动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构成的控制器和发动机控制单元等组成。带编码的点火钥匙中镶有电阻电阻

  电阻,物质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就叫该物质的电阻。电阻小的物质称为电导体,简称导体。电阻大的物质称为电绝缘体,简称绝缘体。管芯,在电阻管芯内设有身份代码(电阻值)。点火锁筒内存内存

  内存的正式叫法是内存储器,以此来与外存储器区分开。物理上它安装在计算机内部,通常安装在主板上,所以称为内存。它的作用是供暂时存储处理器需要处理的数据或处理后的结果,可见内存是计算机处理器的工作空间。它是处理器运行的程序和数据必须驻留于其中的一个临时存储区域,是计算机十分重要的部件。储有代码,当插入的钥匙与存储的代码不符,即电阻值不符合点火锁内存储的电阻值,则点火系的电路不能接通,从而起到了防盗作用。

  2电子密码防盗系统
  防盗器的电子密码就是开启防盗器的钥匙。它一方面记载着防盗器的身份码,区别各个防盗器的不同;另一方面,它又包含着防盗的功能指令码、资料码,负责开启或关闭防盗器,控制完成防盗器的一切功能。
  根据密码发射方式的不同,遥控式汽车防盗器主要分为定码防盗器和跳码防盗器两种类型。早期防盗器多采用定码方式,但由于其易被破译,现已逐渐被技术上较为先进、防盗效果较好的跳码防盗器所取代。下面就两种不同类型防盗器的原理、特点等分别加以介绍。1.定码防盗器。早期的遥控式汽车防盗器是主机与遥控器各有一组相同的密码,遥控器发射密码,主机接收密码,从而完成防盗器的各种功能,这种密码发射方式称为第一代固定码发射方式(简称定码发射方式)。
  定码发射方式在汽车防盗器中的应用并不普及,当防盗器用量不多即处于一个初期防盗器应用市场里时,其防盗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还有所保证。但对于一个防盗器使用已成熟的市场而言,定码方式就显得既不可靠又不安全,原因有三:密码量少,容易出现重复码,即发生一个遥控器控制多部车辆的现象;遥控器丢失后,若单独更换遥控器极不安全,除非连同主机一道更换,但费用过高;也是最大的危险即安全性差,密码易被复印或盗取,从而使车辆被盗。
  跳码防盗器。定码防盗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密码量少、容易出现重复码且密码极易被复制盗取等不安全问题,因此跳码防盗器应运而生,其特点如下:
  遥控器的密码除身份码和指令码外,多了跳码部分。跳码即密码依一定的编码函数,每发射一次,密码随即变化一次,密码不会被轻易复制或盗取,安全性极高。密码组合上亿组,根本杜绝了重复码。主机无密码,主机通过学习遥控器的密码,从而实现主机与遥控器之间的相互识别。若遥控器丢失,可安全且低成本地更换遥控器,无后顾之忧。
  3遥控电子防盗系统
  目前这种电子防盗系统广泛应用于许多原厂配置防盗系统的汽车上使用。遥控电子防盗系统是利用发射和接收设备,并通过电磁波或红外线来对车门进行锁止或开启,也就是控制防盗系统进行防盗值班或解除。
  遥控电子防盗系统种类繁多,常见的有电磁波遥控电子防盗系统和红外线控制防盗系统。遥控电子防盗系统在夜间无需灯光帮助就能方便快捷的将车门锁止或开启。
  结构组成。一套完整的遥控汽车防盗器应由下面几个部分组成:
  主机部分:它是防盗器的核心和控制中心。感应侦测部分:它可由感应器感应器   感应器,也叫传感器。是一种能把物理量或化学量转变成便于利用的电信号的器件。按照Gopel等的说法是:“感应器是包括承载体和电路连接的敏感元件”,而“感应器系统则是组合有某种信息处理(模拟或数字)能力的系统”。国际电工委员(IEC: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ttee)的定义为:“感应器是测量系统中的一种前置部件,它将输入变量转换成可供测量的信号”。 或探头组成,目前普遍使用的是振荡感应器,微波及红外探头应用极少。门控部分:包括前盖开关开关

  开关是最常见的电子元件,功能就是电路的接通和断开。接通则电流可以通过,反之电流无法通过。在各种电子设备、家用电器中都可以见到开关。、门开关及行李舱开关等。报警部分:喇叭。配线部分。

  其他部分:包括不干胶、螺钉及继电器继电器   继电器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种控制设备,通俗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开关,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关闭或者开启。继电器的开关特性在很多的控制系统尤其是离散的控制系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为某一个用途设计使用的电子电路,最终或多或少都需要和某一些机械设备相交互,所以继电器也起到电子设备和机械设备的接口作用。
配件和使用说明书及安装配线图等。

网友A:
不知哪种应用更广?

网友B:
各有千秋

网友C:
我还是倾向于继电器方面的

网友D:
继电器方面的用的最多吧

网友E:
钥匙控制式防盗系统  很期待产品成熟

网友F: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网友F:
你们没有听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