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甲类功放

楼主(2011-06-23):
请教大侠:
如图。我不解的是,在求解T1的管耗时,为什么要用平均值呢?也就是图中的划线部分。这是康华光书上的内容,第5版,385页,例8.2.1。感谢了。

楼主:
求功率不是要用有效值求吗?  不解。

网友A:
没错,求功率应该用有效值来计算。你的图2最下面公式计算Pom就是按照正弦波有效值计算的,看出来了吗?
你的图4公式,可不是计算管耗,Pvc是直流电源提供的平均功率。

楼主:
3# maychang 前辈说的没错   那个公式计算的是VCC的平均功率,可能是我发帖时太急了,弄混淆了。另外,我的疑惑就在那个VCC的平均功率那里,这个题目求的是管耗,用的是间接求法,我可以理解这里,但为什么要用平均值去求那个VCC的平均功率呢?因为输入信号的存在,使VCC输出电流里面叠加了交流电流,难道因为VCC本身是直流电源,所以必须要用平均值求其功率呢?还劳烦前辈再次解答下,感谢了。

网友A:
4楼:
这里有三个功率:直流电源输出功率、放大器输出到负载的功率和电路耗散的功率,条件是正弦波,输出满幅度无失真。
三个功率都是随时间变化的,要计算某一时刻直流电源输出功率或者负载上的功率或者管子耗散的功率当然可以算得出来,瞬时电压乘电流即可,但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实际上原书计算的都是正弦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
计算电源输出功率,应该是电源电压乘电源输出电流(瞬时值),然后对一个周期积分并除以一个周期持续时间。但电源电压是常数,可以移到积分之外,积分号内剩下的恰是电流平均值。所以计算电源输出功率用电源电压乘电流平均值即可。若电源电压也是时间的函数(不是常数),则不能这样计算。
计算管耗原则上仍是管子两端电压乘管子通过的电流后积分,再求平均。但由能量关系,电源输出的功率一部分为负载消耗,一部分为管子(电路)消耗。计算管耗可以由电源输出功率减去负载消耗功率,这样计算简单。

楼主:
5# maychang 感谢前辈对菜鸟的详细解答   其实在电路理论中知道计算功率的问题   而且   模电书在计算乙类双电源对称功放的管耗时也用了如前辈所说的方法    只是我可能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等下继续啃书去  好好反思下    感谢前辈了。   :)

网友B:
好帖,先午睡,起来再看!

网友:
4楼:
这里有三个功率:直流电源输出功率、放大器输出到负载的功率和电路耗散的功率,条件是正弦波,输出满幅度无失真。
三个功率都是随时间变化的,要计算某一时刻直流电源输出功率或者负载上的功率或者管子耗散的 ...
引用 网友A:

maychang老师
计算管耗原则上仍是管子两端电压乘管子通过的电流后积分
这个 原则上 是指什么? 如果不原则上又如何 能否详解下

网友C:
巧了,今天我也看了这本书,看到这一块:D,也感到有点困惑

网友C:
请教maychang老师,图b怎么获得直流偏置,T1的基极电流从何而来?  还是此图只是交流通路?

网友C:
Q点在X轴上?

网友A:
8楼:
电压(瞬时值)乘以电流(瞬时值),是瞬时功率,这是功率定义,没有什么可说。
对变化的量,要求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值,当然是该量对时间积分,除以时间的长度。
“不原则”,是指某些特殊情况(数学上是指某些函数),可以用算术计算来代替积分,例如对常量(即直流)或阶梯量(分段的常量)等等积分。

网友A:
10楼:简化电路,偏置没有画出来。文字叙述中提到了,如图。

网友:
8楼:
电压(瞬时值)乘以电流(瞬时值),是瞬时功率,这是功率定义,没有什么可说。
对变化的量,要求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值,当然是该量对时间积分,除以时间的长度。
“不原则”,是指某些特殊情况(数学上是指某些函数) ...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你回过一次贴中说 功率管的 VCE电压 有效值或 IC 电流有效值本身就没什么意义
所以他们的乘积 也代表不了什么所谓的管耗功率 ,但是 对于于一个网络来说,他的电压有效值乘以电流有效值就是该网络的视在功率消耗。所以有点糊涂了 ,那功率管的 VCE电压 有效值乘以 IC 电流有效值 为什么没意义呢 ?

网友A:
14楼:
功率管两端电压有效值乘以通过管子的电流有效值确实是视在功率,可视在功率并不表示什么,既不表示管子发热,也不表示输出多少给了负载。那么,这个视在功率有什么意义?
电力系统中视在功率有意义,输电线路和变压器的容量都必须按照视在功率设计。

网友C:
10楼:简化电路,偏置没有画出来。文字叙述中提到了,如图。
引用 网友A:
maychang老师,我又想了想,此电路的直流偏置是不是给出了,因为下面用的是负电源。三极管T1是一直导通的。

网友:
14楼:
功率管两端电压有效值乘以通过管子的电流有效值确实是视在功率,可视在功率并不表示什么,既不表示管子发热,也不表示输出多少给了负载。那么,这个视在功率有什么意义?
电力系统中视在功率有意义,输电线路 ...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两端电压有效值乘以通过管子的电流有效值确实是视在功率,可视在功率并不表示什么,既不表示管子发热,也不表示输出多少给了负载。”

“电力系统中视在功率有意义,输电线路和变压器的容量都必须按照视在功率设计。”

视在功率意义不是在于表示 反映了为确保网络能正常工作,外电路需传给网络的能量或该网络的容量 么? 那么功率管的 “视在功率*功率因数=有功功率” 为什么不能表示功率管需要消耗那么多能量呢?

网友A:
18楼:
功率放大器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功率因数”。
在电力系统中,在电压电流都是正弦时,功率因数是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差。但在功率放大器中,即使测试条件要求正弦输入,频率也并不是固定的。而负载也不一定是线性的(电阻电容或电感的组合)。如果电压电流不正弦(含有谐波),那么功率因数定义为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这倒是符合你提出的计算式,但仍没有意义,因为在功率放大器中,这个比值不是常数,且很难测量。

网友:
18楼:
功率放大器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功率因数”。
在电力系统中,在电压电流都是正弦时,功率因数是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差。但在功率放大器中,即使测试条件要求正弦输入,频率也并不是固定的。而负载也不一定是线性的 ...
引用 网友A:

比如输入输出均1倍满幅正弦波 这时功率管功率因数是180度 所以对功率管瞬态功率 一周期积分求平均得到的平均功率 和 功率管的视在功率*功率因数 得到的有功功率 不是一回事 这么理解对么?

网友A:
21楼:
“这时功率管功率因数是180度”
功率管两端电压与功率管中通过的电流确实相位差是180度(还需要一个条件:负载是纯电阻)。但这仅仅是对电压和电流的交流成份而言。功率管两端电压有直流成份,通过的电流也有直流成份。对直流成份,你怎么让相位差是180度?除非你有办法让电流倒着流,不过那样的话功率管就成了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