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个移相式正弦波振荡电路。

楼主(2011-06-23):
在分析这个电路,我尝试着像分析RC桥式振荡电路(文氏桥)那样去写出反馈网络的反馈系数,然后分析其频率响应,但分析那个RC支路思路时不是很清晰,求高人指点下。这是康华光教材的内容,第5版,441页,图9.6.4。

楼主:
汗   怎么没人回答哦  是提供的已知条件不够呢?  还是分太少了哦???  求教啊   学校停课了  真没地方问了  自己又想不通  希望了路过的高手可以指点下啊   :)

网友A:
Rf构成反相放大器,Uo滞后或超前Ui 180度,Uo又经三阶RC移相网络反馈到输入端,
如果每阶RC的阻抗角为-60°,tan(-60°)=-1/wRC,三阶正好又将Uo反相,
Uo=Ui*(Z/R)^3=Ui*(1-j根号3)^3=-8,由振荡幅度条件为1得,Rf=8R,
此时在该频率上形成正反馈发生振荡。

网友B:
3级rc超前移相180度处即是振荡位置,rc超前180加负反馈-180正好0

网友C:
相位好找,幅值难搞。

网友D:
文氏电桥本来就只能稳定相位,至于幅度,必须再加稳幅电路到反馈网络上,比如双向稳压管、或者检波电路+场效应管

网友E:
RC振荡电路可以可以产生特定频率的正弦波,这在很多数字系统中用来产生时钟信号,最大的优点就是成本低,而且在低频时,他的体积优势也很明显,LC振荡电路在低频是体积和成本都是问题。之前看过很多次资料一直不太理解这个振荡器的工作原理,今天又找到一点资料,顿时理解了一些,不过也只能算是基本了解了原理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了    我根据各位的思路再去仔细想想  先结贴了

网友F:
叹,怎么这个传说中的RC移相振荡器,看在眼里有点不顺眼?

网友G:
9楼:
看着不顺眼?那贴个顺眼的大家看看。
估计你看着顺眼的,是相位滞后的移相振荡器。其实,都可以产生振荡。不过,相位滞后的电路,运放输入端的波形比较接近正弦一些,首帖电路运放输入端波形在起振后非常差。

网友F:
大白天,大街上走着只有夜店才有的浓妆、露大腿的30多岁少妇。。。。。。
见少了,会不顺眼. 多看看会,噢,原来那个并不是哪个动物园出走的。。。。。。。,是夜店。。。

网友F:
再看几眼,一切都那末平常习以为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