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在ad转化的时候,结果寄存器至少占几位精度最高的呢

楼主(2011-06-23):
方案:利用单片机ad口测试电网的电流有效值(利用电流互感器采集信号),为了保证电流有效值精度,我必须对信号放大,但是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肯定在一段范围内,电流有效值精度最高?我就想问在什么时候范围内精度最高的呢?ad结果寄存器占用几位的时候精度最高?有没理论推导或相关资料的啊,谢谢

网友A:
使用PGA,根据信号幅度选择不同的放大倍数,放大的结果越接近ADC的满量程越好。

楼主:
因为我的测量范围很宽 既要最小电流要达到我要求的最大精度,放大的最小倍数呢?
有没什么理论推导和计算吗

网友B:
选取合适的量程

网友C:
3楼:
如果测量范围很宽,建议使用可控增益的放大器(2楼建议的PGA是其中一种)。
放大的最小倍数,当然是使最大输入信号幅度放大后能够接近A/D满量程为好。

网友A:
先采一个,看结果有多大,然后跟满量程比,确定放大多少倍合适,然后用这个放大倍数去放大下一个采样点。依次类推,一直用前一次采样的放大倍数放大当前点。

这种方法常用于采样速率大于信号变化频率的系统,尤其是直流量占主要成分的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C:
--------------------------------------
这里,保证精度和运放的最大量程是对矛盾,
我这里为了精度,才用双通道的方式。
针对小信号,我要保证最小精度, 即最小的放大倍数。
ps:这里我没有采用增益可调的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
这样的方式貌似很麻烦的,因为每次都要调整放大的倍数,保证他尽量满量程。
这样的采样方式一般用在那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