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传感器的检修

楼主(2011-06-23):
 电子传感器传感器   凡是利用一定的物性(物理、化学、生物)法则、定理、定律、效应等把物理量或化学量转变成便于利用的电信号的器件。传感器是测量系统中的一种前置部件,它将输入变量转换成可供测量的信号”。按照Gopel等的说法是:“传感器是包括承载体和电路连接的敏感元件”,而“传感器系统则是组合有某种信息处理(模拟或数字)能力的系统”。传感器是传感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被测量信号输入的第一道关口。 的检修应根据电路原理大体区分故障部位,根据不同电路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判断方法。如对电压放大器电路可以采用人体感应信号注人法,也可采取电压测量法;对电子开关开关

  开关是最常见的电子元件,功能就是电路的接通和断开。接通则电流可以通过,反之电流无法通过。在各种电子设备、家用电器中都可以见到开关。电路可以采取电压法或人为改变输入电压观察输出电压的变化情况进行检查。总之,电压法是检测电子设备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1)电子震动传感器

  对于电子震动传感器,可以按照震动检测器件、电压放大器、电压比较器比较器

  比较器是一种得到广泛使用的电路元件。实际上也是增益非常高的运算放大器,可以放大输入端很小的差分信号,并驱动输出端切换到两个输出状态中的一个。以至于无法稳定在中间放大区,再不跳到低电平,再不跳到高电平。 这3个部位根据不同的电路特点进行检修。

  ①对有故障的电子震动传感器,可以断开震动检测器的输入端,从该处注入人体感应信号(手持金属物断续点触某处),如指示灯亮,说明传感器整个电路部分工作正常,仅是检测器件有故障;如指示灯不亮,说明故障在电路部分。

  ②通过测量比较器的电压逻辑关系来判别比较器是否有故障。比较器在正常情况下,如反相输入端的电压高于同相输入端的电压,其输出端为低电平;如反相输入端电压低于同相输入端电压,其输出端为高电平。或人为进行干预,原来是同相输入端为基准电压,输出端为高电平的电压比较器,如将反相输人端(通过100kΩ~1MΩ)的电阻电阻

  电阻,物质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就叫该物质的电阻。电阻小的物质称为电导体,简称导体。电阻大的物质称为电绝缘体,简称绝缘体。接电源电源

电源是向电子设备提供功率的装置,也称电源供应器,它提供计算机中所有部件所需要的电能。正极,则输出端应变为低电平,否则说明比较器工作不正常。

  ③对于电压放大电路的检修,可以通过观察放大器输入、输出端的波形,或从输人端注人人体感应信号,用万用表万用表

  万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便携式电工仪表,一般的万用表可以测量直流电流、交直流电压和电阻,有些万用表还可测量电容、功率、晶体管共射极直流放大系数hFE及半导体的一些参数(如β)等。 观察输出端电压的变化情况。如果电压没有变化,则说明放大器工作不正常。

  对工作在开关状态的晶体管晶体管

  晶体管是由三层杂质半导体构成的器件,有三个电极,所以又称为半导体三极管,晶体三极管等,可以用于检波、整流、放大、开关、稳压、信号调制和许多其它功能。 [全文]

,通过测量各极电压,或人为改变基极电位,观察集成电路集成电路   集成电路是采用半导体制作工艺,在一块较小的单晶硅片上制作上许多晶体管及电阻器、电容器等元器件,并按照多层布线或遂道布线的方法将元器件组合成完整的电子电路。它在电路中用字母"IC"(也有用文字符号"N"等)表示。 的电平变化情况,就可以鉴别开关电路的正常与否。

  (2)人体红外线传感器红外线传感器

  利用红外线的物理性质来进行测量的传感器。红外线又称红外光,它具有反射、折射、散射、干涉、吸收等性质。任何物质,只要它本身具有一定的温度(高于绝对零度),都能辐射红外线。红外线传感器测量时不与被测物体直接接触,因而不存在摩擦,并且有灵敏度高,响应快等优点
  人体红外线传感器的电路工作原理,与电子震动传感器的电路工作原理相同,只是因检测的对象不同而传感器也不同。因此人体红外线传感器的检修方法,可以参照电子震动传感器的检修步骤进行。

  (3)超声波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

  超声波传感器是利用超声波的特性研制而成的传感器。超声波是一种振动频率高于声波的机械波,由换能晶片在电压的激励下发生振动产生的,它具有频率高、波长短、绕射现象小,特别是方向性好、能够成为射线而定向传播等特点。超声波对液体、固体的穿透本领很大,尤其是在阳光不透明的固体中,它可穿透几十米的深度。超声波碰到杂质或分界面会产生显著反射形成反射成回波,碰到活动物体能产生多普勒效应。因此超声波检测广泛应用在工业、国防、生物医学等方面。
  超声波传感器,由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两部分组成。因此可以先区分故障是在发射部分还是接收部分。

  ①接收电路的输入端(接收传感器的非接地端),必要时可拔去接收信号传感器的插头插头

  接插件一般分为插头和插座两半。   插头一般指不固定的那一半。带阳性接触体的插头称为公插头;带阴性接触体的插头称为母插头。插座一般指固定(在面板或底盘上)的那一半。带阳性接触体的插座称为公插座;带阴性接触体的插座称为母插座。   当接插件两半无固定与不固定的区分时(如电缆连接器),则可按接触体形式加以区分,带阳性接触体的可称插头,带阴性接触体的可称插座。   当接插件两半无固定与不固定的区分,而所带接触体又无阳阴性之区分时,接插件两半就不分插头和插座。 注入人体感应信号,如指示灯随之闪亮,说明接收电路工作基本正常。

  ②检查发射电路,最好用示波器示波器

示波器是一种用途十分广泛的电子测量仪器。它能把肉眼看不见的电信号变换成看得见的图象,便于人们研究各种电现象的变化过程。示波器利用狭窄的、由高速电子组成的电子束,打在涂有荧光物质的屏面上,就可产生细小的光点。在被测信号的作用下,电子束就好像一支笔的笔尖,可以在屏面上描绘出被测信号的瞬时值的变化曲线。利用示波器能观察各种不同信号幅度随时间变化的波形曲线,还可以用它测试各种不同的电量,如电压、电流、频率、相位差、调幅度等等。观察发射传感器两端的交流波形,正常时峰值交流电压为7~9V,否则说明发射电路有问题。另外,也可以用万用表的dB挡或交流电压挡串一只0.1~0.47μF的电容,来测量该点的交流电压的有无,从而判别发射电路是否正常。

  对发射电路部分的检修,可以从电源电压振荡电路、放大电路、负载的顺序依次检修,通过测量直流电压和交流波形的方法,查找故障元件。

  对于接收电路部分的检修,一般应在发射电路正常的情况下进行,这样可以利用发射部分的信号作为信号发生器信号发生器

  信号发生器又称信号源或振荡器,它是指产生所需参数的电测试信号的仪器。在生产实践和科技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按信号波形可分为正弦信号、函数(波形)信号、脉冲信号和随机信号发生器等四大类。各种波形曲线均可以用三角函数方程式来表示。常见的有函数信号发生器。来检测接收电路部分是否正常,从而给使用示波器检修带来方便。

网友A:
很困难啊

网友B:
这个帖子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C:
晶体管

楼主能介绍更详细些嘛

网友C:
我挺好奇的哈

网友D:
这是个复杂的过程啊!

网友E:
超声波传感器 这个应用的比较广

网友E:
大家觉得呢

网友F:
红外线传感器

在医学上 应用很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