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加密压缩后无法打开,请指点!

楼主(2011-06-23):
文件加密压缩后无法打开,请指点!

如附图中图一所示,将文件夹“from SAMSUNG”加密压缩为“from SAMSUNG.rar”后,再打开属性-高级属性对话框,选择“压缩或加密属性”栏的“加密内容以便保护数据”,点击确定,如附图中图二、图三所示。
双击上述生成的加密压缩文件“from SAMSUNG.rar”,输入密码可正常打开,如附图中图四所示。
可是,当我重启电脑后,双击加密压缩文件“from SAMSUNG.rar”,弹出如附图中图五所示的对话框,无法打开。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试试用管理员身份  另外你那提示后面是什么哦?

楼主:
请问楼上:你说的“提示后面”指的是什么?

网友A:
就是那个图5被你擦掉的部分哦  你试试把那些信息弄到谷歌里搜索下  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关注!
图五中被我擦掉的部分和我重新插入的内容是类似的,是文件所在位置,不是什么有用的提示。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上述情况是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发生的,我回家后就在目前这台电脑上模拟,但是,那种现象没有发生,就是说,电脑重启后,经加密压缩及“加密内容以便保护数据”的处理后,仍旧可以打开的。

我觉得应该是账户权限的问题,下来再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