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c程序下载

楼主(2011-06-24):
求助:用的是picc编译器,单片机是pic16f886,以前师姐编译下载后没问题。但是现在我在调试时有一个问题,很奇怪:我的板子如果跟ICD3连起来,USB有没有连到电脑都可以正常工作,程序不会出错;但是当把ICD3拔掉,运行的时候就看到LCD显示的就出错了,乱了,刚上电的时候有时候是正常显示,但是一下子就乱了,有时候就复位。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给点意见,谢谢。
ps:我用的系统是win7,不知道跟系统有没有关系?IDE和picc的版本我用的是比较近的,师姐用的是比较早的版本。

网友A:
继续ICD3的USB不接电脑你的目标板都能工作了,那和电脑还是什么关系!?用空气连接的吗?

重点检查你目标板的复位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
我是说下载程序后,当板子有和ICD3连接起来时,运行正常,当不连接ICD3时,运行就乱了,出错了。以前师姐做的时候都好的,不会这样,她下载程序后运行是正常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2# yewuyi

网友A:
我是说下载程序后,当板子有和ICD3连接起来时,运行正常,当不连接ICD3时,运行就乱了,出错了。以前师姐做的时候都好的,不会这样,她下载程序后运行是正常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2# yewuyi  ...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是出现了某些临界条件,具体是什么,就不好说了。

你可以重点检查复位电路、振荡电路

楼主: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picc和IDE?
5# 庄庄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发现,跟MPLAB IDE的版本有关,我本来用的是IDE8.63的,出现这情况,改为8.50的就没有这情况了。最近使用的pic单片机的编译器,picc和IDE,这不同的版本咋就常常出现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