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调试仿真工具的选择(ULINK,JLINK,H-JTAG)

楼主(2011-06-24):
现在使用的是KEIL开发STM32F系列芯片产品,我知道目前用ULINK,JLINK,H-JTAG的比较多,请问哪个会更好些呢?我们出现过一个情况,就是使用ULINK1可以仿真,但使用ULINK2就不行,根本不识别,但是另一款装置就能用ULINK2调试。JLINK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H-JTAG感觉调试的时候不是很方便,调试运行时不能实时观察数据的变化(好像只有ULINK可以,ULINK1也不行),也不能运行中设置断点,而且调试时如果使用复位,那么复位后程序仿真就不对(ULINK没这个问题)。有谁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A:
调STM32当然首选JLINK,IAR/MDK都能用,关键是MDK太垃圾,你要是后悔了换IAR,买ULINK不就麻爪了么?

网友B:
调STM32当然首选JLINK,IAR/MDK都能用,关键是MDK太垃圾,你要是后悔了换IAR,买ULINK不就麻爪了么?
引用 网友A:

MDK里用gcc也也不错的,垃圾永远是不会的人搞出来的

网友A:
MDK不支持第三方OS(我宁愿叫他Scheduler),学不会新把戏的老狗是不明白的。

网友C:
南无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