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直流电压调压的问题

楼主(2011-06-24):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最好是用PWM式,发热少。

网友B:
lm317,控制adj电压

网友C:
这个...
偶一般建议用开关电源,程序控制开关管切换分压反馈电阻即可

网友D:
不用PWM+反馈电压取样,那就没戏;
功率那么大,317不胜任啊。

网友D:
要不就开关电源,三档电压 继电器切换,貌似费用比PWM贵不少,楼主自己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