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USART接收多个数据的结束

楼主(2011-06-24):
我现在用USART来一次接收多个数据 如:23 12 15 24 ....
我如何知道发送方已经发完了? 数据已经全部接收完了,程序可以往下进行处理了。
用Mega16 。

网友A:
你可以设定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内仍然无数据接收则认为这一帧结束

网友B:
这就是需要通信协议

网友C:
可以分为定长和不定长,如果定长,肯定不要说了,如果不定长,则可以在数据报文中加入一个长度变量,当然不定长肯定也是有一个最大长度限制的了。

另外,再辅助结束符,有的协议规定用一串特殊字符串,有的协议规定用空闲时间,不一而足,你可以查询通信协议方面的书籍资料

网友D:
1、双方约定帧长
2、发送方主动发送帧长
3、以特定的帧尾符代表结束
4、接收方自动判断超时结束

网友E:
接收方自动判断超时结束

网友D:
参考《串口猎人》的设置:

楼主:
对发送方完全不知,只是接收, 所以我先用延时等待,过一段时间还没有数据就认为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