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麽多地如何处理

楼主(2011-06-24):
电路里有5V的运放LMC6041和LMV834,有1.8-4.2V供电的模拟开关SGM4782,有2.5V的单片机。电源和地我该怎么接啊,已经做过一次板了不行,这次我该如何画板啊?各位帮忙啊,

网友A:
最简单的做法:把所有的地接在一起,7805给LMC6041和LMV834,7805接一个LDO后输出3.3V给SGM4782,接另一个LDO生成2.5V输出给MCU

网友B:
也可以并行供电,用个稳压分别提供不同电压,所有地接到一起,
不过要注意供电电压范围

楼主:
所有地接一起怎么讲?是不分模数统一大面积覆铜还是不覆铜底线就用普通导线?

楼主:
所有地是串联还是单点相连,

楼主:
我上个板子就是地没处理好,做废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