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此复位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1-06-24):
(无正文)

网友A:
上电时 /reset 产生由低到高的复位信号. 掉电时,VDD为0V,EC1通过D4快速放电.

上电瞬间,VDD电压会有若有抖动,容易造成芯片死机,D4有降低死机几率的作用.

网友B:
D4快速放电的作用是为了, 断电后很快又上电, 这时候如果电容上的电还没有放掉, 就不能得到有效的复位信号了. 就防止这个. 现在的芯片都有 POR/PDR 检测, 这个功能不太用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