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噪声相切定理

楼主(2011-06-24):
最近一直在看老外的《基于运放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其中提到了典型噪声相切定理,没明白,差了很多资料也没有找到,请教各位,有对这个比较熟悉的么?烦劳解释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是粉红噪声切线定理吧?
简单说,噪音分三段:1)粉红噪音也就是1/f噪音,其曲线的斜率是一定的,-0.5。2)白噪音。3)>10k的噪音。
该定理是一个快速计算>10kHz噪声的方法,就是在噪音图谱上找到与-0.5斜率直线相切的点,就是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