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量20小时率

楼主(2011-06-24):
如图,蓄电池的规格,其中“容量 20小时率”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A:
应当即为20AH,中文意思即为:20安时,也就是说,以20A的电流进行放电的话,可以支持放电1小时。

xwj -2 错!打PP!

网友B:
就是按20小时放完的条件放电,才是这个容量

而按一小时放完、或者十分钟放完的条件放电的话,会明显低得多。

PS:
2楼的说法是错的,打PP

网友C:
想看看xwj打yewuyi是怎么个打法。

网友D:
2楼说反了,3楼正解
按20小时放电计算,12AH的电池按0.6安培放电20小时可以不低于某个临界电压,通俗的说就是0.6安培放电能**20小时,但要以12安培放电是不可能**1小时的,也许不要几分钟就完蛋了

网友A:
就是按20小时放完的条件放电,才是这个容量

而按一小时放完、或者十分钟放完的条件放电的话,会明显低得多。

PS:
2楼的说法是错的,打PP
引用 网友B:

洗碗机太坏了,说错就错了吧,竟然还给俺搞威望-2分,:L :o

网友E:
没打起来~ ;P
这只是一个极值,实际没那么多可用的

网友F:
老叶也“失蹄”了,  20小时率,字面理解就应该是按20小时放电。        你那个应该叫安时。。。

网友F:
围观洗碗机打PP...

网友B:
哦,那我把机会让给你好了,由你来打

网友F:
估计不是谁打裸睡兄(夜无衣)的问题。。。   是他在准备找东西打你的PP的问题:lol:victory:

网友A:
老叶也“失蹄”了,  20小时率,字面理解就应该是按20小时放电。        你那个应该叫安时。。。
引用 网友F:

呵呵,不丢人,俺确实不了解这个名词,所以想当然就认为可能是某些日系或者台系这么翻译过来的。

不知为不知。

网友G:
晕,看帖从上往下看,还以为2楼说的是对的,xwj还给加分了,原来是减分的:lol

网友G:
以前也没接触过,那图中的7.2是指的是20小时率最大放电电流?

网友C:
15楼:
不大可能是放电电流,这个电池尺寸没有那么大。
厂家规格书中应该像右边外形尺寸那样标注单位的。现在没有标注单位,从尺寸推断,估计是安培小时这个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