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输出负压

楼主(2011-06-24):
国半的参考电路如上。为什么输出与地是短路的。为什么我的输出为0    输入采用的24V

网友A:
看不懂简单的英文吗?

输出的英文为:OUTPUT,你找到没有?

-12V@0.7A即为输出电压电流,该-12V是相对于你说的那个地而言的。

网友B:
LM2576的芯片引脚GND需要的是一个参考电位,不一定要接电源地。

楼主:
是啊,而且现在电感会叫!输出还是没有!

网友A:
电感发出声音主要是你把振荡频率调到音频范围内或者是电感固有机械频率和振荡频率共振了。

看来靠你自己是搞不定了,建议你联系代理商FAE帮你搞定。

网友:
这个应用我在用,按照图上来做是可以有负电压的,我估计问题:你的芯片装散热片了吧 是不是你把散热片接地了哦。这样的话要把芯片和散热片隔一下哦

网友C:
LZ你说的输出接地,是因为输出负电压,相对地来说,电流倒灌了!

网友D:
另外我再问下   我又一次用LM2576想输出+5V的电压    看了手册说要输出3A电流   电压才会输出是5V   我实际用的时候也是   当我的减少负载时(电流未达到3A)   2576的输出电压也降低了      反之    当增加负载时(电流仍未达到3A)   电压升高了       是不是2576的输出电压与电流有关系呢?    如果有关系  那所有的DC/DC都有这个特性吗?   求指教。

网友E:
稳功电源输出和电流有关。

网友D:
9# 宋业科 那请教LM2576有此特性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