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11-06-24):
问一个弱的问题,单电源供电的ADC或者DAC,即ADC只有VCC和REF,为了提高ADC的精度或者DAC的精度,ADC的电源接模拟电源,DAC的电源接数字地,是这样的吗?

网友A:
都接模拟电源为佳。

楼主:
有没有理论分析呢?

网友B:
这并不是提高其精度,而是防止相互干扰,减少误差。
可以用0欧电阻隔离再共地

网友C:
地就是地,没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