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括号,又是运算优先级!不知道要错多少次才能不再犯

楼主(2011-06-24):
LVL1Time = TH0<<8+TL0;结果不对,总是0

于是拆开:
LVL1Time = TH0;
LVL1Time = LVL1Time<<8;
LVL1Time = LVL1Time+TL0;

结果对了。。。。。

开始有点迷糊,突然间,又想起了括号,C语言中的括号:
LVL1Time = (TH0<<8)+TL0;

很自然的,结果就对了。。。。。。。。。。。。。

同一个错误,不记得犯过多少次了:'(

网友A:
要习惯加括号

网友B:
记住C语言只有两种优先级:
1. 乘除高于加减
2. 有括号的高于没有括号的

网友C:
嗯,原则只有两条

1、吃不准的情况下,一律用括号。
2、吃得准的情况下,也按第一条办理。

网友D:
优先级只是浮云,,,多加括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其实括号套的层数太多了会导致运算式不直观,不容易看懂——因为根本搞不清楚前面的前括号和后面的哪一个对应

当然了,为了少出那些让人发疯的奇怪错误,我以后也还要多多用括号的呀:D

网友E:
越简单越能看懂。。。

网友F:
编译器带括号匹配的,能看懂,不怕多

网友G:
c语言的优先级我到现在也没完全记住过。

网友G:
懒人的作法就是加括号

网友G:
记住C语言只有两种优先级:
1. 乘除高于加减
2. 有括号的高于没有括号的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以前认识的一位C语言牛人就是只记住了这两点,当时还被我嘲笑了一通。

网友H:
1. 括号优先级最高
2. 先乘除 后加减
其它参考第一条

网友I:
1. 括号优先级最高
2. 先乘除 后加减
其它参考第一条
引用 网友H:

加括号最保险。

网友J:
其实牛人都不加括号的:lol

网友K:
那是因为牛人写汇编,还不带宏~~~

网友L:
那就只好给牛人加上括号
引用 网友M:
画中有画,境界啊。

网友N:
那就只好给牛人加上括号
引用 网友M:

最好再加个引号。

楼主:
我今天又犯了括号的错误,我要把这些错误都记下来,都记下来:错误的形式:
if((sys>>(7-i))&0x01 == 0)
正确的形式:
if(((sys>>(7-i))&0x01) == 0)

网友J:
去看看开源世界的代码 或者看看WINDOWS提供的代码 有多少加括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