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降压式电源中3KV102{1000P}电容器的选用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1-06-24):
在常用的低压电源电源

电源是向电子设备提供功率的装置,也称电源供应器,它提供计算机中所有部件所需要的电能。[全文]
中,用3KV102{1000P}电容器3KV102{1000P}电容器  所谓3KV102{1000P}电容器就是能够储存电荷的“容器”。只不过这种“容器”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电荷,而且其所存储的正负电荷等量地分布于两块不直接导通的导体板上。至此,我们就可以描述3KV102{1000P}电容器的基本结构:两块导体板(通常为金属板)中间隔以电介质,即构成3KV102{1000P}电容器的基本模型。 [全文]
降压(实际是电容电容  电容(或电容量, Capacitance)指的是在给定电位差下的电荷储藏量;记为C,国际单位是法拉(F)。一般来说,电荷在电场中会受力而移动,当导体之间有了介质,则阻碍了电荷移动而使得电荷累积在导体上;造成电荷的累积储存,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两片平行金属板。也是3KV102{1000P}电容器的俗称,具体参考HTTP://WWW.HQEW.COM/TECH/DR/200010060034_221.HTML
限流)与用变压器变压器  变压器(Transformer)是利用互感原理来改变交流电压的装置,主要构件是初级线圈、次级线圈和铁心(磁芯)。在电器设备和无线电路中,常用作升降电压、匹配阻抗,安全隔离等。变压器是变换电压、电流和阻抗的器件,当初级线圈中通有交流电流时,铁芯(或磁芯)中便产生交流磁通,使次级线圈中感应出电压(或电流)。它由铁芯(或磁芯)和线圈组成,线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绕组,其中接电源的绕组叫初级线圈,其余的绕组叫次级线圈。 [全文]
相比,电容降压的电源电源电源是向电子设备提供功率的装置,也称电源供应器,它提供计算机中所有部件所需要的电能。
体积小、经济、可靠、效率高,缺点是不如变压器变压器  变压器(Transformer)是利用互感原理来改变交流电压的装置,主要构件是初级线圈、次级线圈和铁心(磁芯)。在电器设备和无线电路中,常用作升降电压、匹配阻抗,安全隔离等。变压器是变换电压、电流和阻抗的器件,当初级线圈中通有交流电流时,铁芯(或磁芯)中便产生交流磁通,使次级线圈中感应出电压(或电流)。它由铁芯(或磁芯)和线圈组成,线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绕组,其中接电源的绕组叫初级线圈,其余的绕组叫次级线圈。
变压的电源安全。通过3KV102{1000P}电容器把交流电引入负载中,对地有220V电压,人易触电,但若用在不需人体接触的电路内部电路电源中,本弱点也可克服。如冰箱电子温控器温控器  温控器就是控制温度的器件。普通的温控器都是通地感温包内的压力来控制的,温度低时,压力低,当压力低于某一值时,温控器里的触点就会断开,压缩机停止工作。 [全文]
或遥控电源的开╱关等电源都是用3KV102{1000P}电容器降压而制作的。

  相对于电阻电阻

  电阻,物质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就叫该物质的电阻。电阻小的物质称为电导体,简称导体。电阻大的物质称为电绝缘体,简称绝缘体。 [全文]
降压,对于频率较低的50Hz交流电而言,在3KV102{1000P}电容器上产生的热能损耗很小,所以3KV102{1000P}电容器降压更优于电阻电阻  电阻,物质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就叫该物质的电阻。电阻小的物质称为电导体,简称导体。电阻大的物质称为电绝缘体,简称绝缘体。
降压。

  通过3KV102{1000P}电容器电流的大小,受该3KV102{1000P}电容器容抗Xc1╱(2πfC),Xc的单位是欧姆;交流电频率f的单位是赫兹;3KV102{1000P}电容器C的单位是法拉。
  当将不同容量的3KV102{1000P}电容器C(如图1所示),接入AC220V 50Hz的交流电路时,其C的容抗及其所能通过的电流如附表所列。该电流即3KV102{1000P}电容器C所能提供的最大电流值。
  用3KV102{1000P}电容器降压制作电源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经3KV102{1000P}电容器降压后,必须如图2所示经整流、滤波及稳压二极管二极管

  二极管又叫半导体二极管、晶体二极管,是最常用的基本电子元件之一。二极管只往一个方向传送电流,由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形成的p-n结构成,在其界面处两侧形成空间电荷层,并建有自建电场。当不存在外加电压时,由于p-n 结两边载流子浓度差引起的扩散电流和自建电场引起的漂移电流相等而处于电平衡状态。 [全文]
稳压后,才能获得电压稳定的电源(注:整流电路也可用半波整流)。

  (23KV102{1000P}电容器耐压最好在630V以上,并应用无极性的3KV102{1000P}电容器,有极性3KV102{1000P}电容器不能用。

  (3)在3KV102{1000P}电容器两端并联500K-1M的泄放电阻。

  (4)若需要加电源开关开关

  开关是最常见的电子元件,功能就是电路的接通和断开。接通则电流可以通过,反之电流无法通过。在各种电子设备、家用电器中都可以见到开关。 [全文]
,为防止浪涌电流对负载RL并联,如图3所示。

  (5)在组装调试过程中要用1:1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

隔离变压器是一种11的变压器。初级220v,次级也是220v。隔离变压器的次级不与大地相连,它的任意两线与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人接触任意一条线不会触电,所以比较安全。隔离变压器常用在有电子管和工作电压高的电子仪器上,如电子管扩音机,示波器等,也可用于维修电源。 如为了安全维修彩电常用11的离变压器。 [全文]
接入AC220V电路中,以防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