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款低价格的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1-06-24):
类似称人体体重的称的传感器。
人站在上面,可以蹦蹦跳跳,成人。需要测量出实时受力曲线。USB供电。

网友A:
LZ做跳舞机?

楼主:
跳舞机的结构有点像,不过跳舞机是用导电薄膜,只要知道通断,我要测力的大小

网友B:
你这可能对压力变化的响应速度要求较高,一般的电阻应变片估计响应速度跟不上。

楼主:
实时描绘力的曲线。
成人跳起来,重力也会很大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B:
实时描绘力的曲线。
成人跳起来,重力也会很大
引用 楼主:

非精度问题,主要是响应速度的问题,电阻应变片的响应特性比较慢。

网友C:
电阻应变片应该可以,关键在于电路设计。

网友B:
感觉根据压力传感器输出变化的加速度和输出压力值做一些软件上的算法也许可以。

网友D:
看了一下,显然chunyang说的在理,yewuyi基本是在想当然。不要拍我哎,呵呵。
做为电阻应变片来说,一般可以测静态应变和动态应变,大家可能接触测静态应变的情况较多,便想当然的认为电阻式应变片频响较低,其实不然。很多用于动态应变的应变片频响都可以到几百K,特别的甚至可以达到1M。对于一般静态测试,电阻式应变片的频响基本没人关心,因为足够大,受限的多是采集器。
以应变片受载后电阻值发生变化为原理的应变式压力传感器虽频响较低(约在40千赫以下),但远远满足LZ的需求。

网友D:
这一项目的难点是在“低价格”三个字上。
超市的称重器在超市才卖二十几块钱,BOM成本也就5~10元钱。
一般人要做,BOM成本恐怕就得几百大元才能做下来,呵呵。

网友E:
电阻应变片,本身频率响应,在10kHz内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同意这个观点。

楼主:
因为结构的原因,需要四个相同的压力传感器,超市人体称也是类似结构。据了解,他们的传感器一元钱左右一个。我的价格最好能控制到10元左右一个传感器。

网友:
正常情况下,价格跟性能成正比例关系。

网友A:
因为结构的原因,需要四个相同的压力传感器,超市人体称也是类似结构。据了解,他们的传感器一元钱左右一个。我的价格最好能控制到10元左右一个传感器。 ...
引用 楼主:

LZ需要什么量程的.
4个一套的人体秤一般50Kg,加起来就200kg

楼主:
200kg当然可以,不知道频响大概多少

网友A:
应变计的频响1KHz没问题.
但是传感器的频响与弹性体和产品结构有关. 不好说

网友B:
看了一下,显然chunyang说的在理,yewuyi基本是在想当然。不要拍我哎,呵呵。
做为电阻应变片来说,一般可以测静态应变和动态应变,大家可能接触测静态应变的情况较多,便想当然的认为电阻式应变片频响较低,其实不 ...
引用 网友D:

呵呵,那就不拍你了,让楼主自己动手做就知道结果了。

市面上的体重传感器,也别1M了,就弄个100K吧,你自己买一个超市的体重秤,然后用示波器看压力信号电压值的波形,你站上去后看看那个信号。

网友D:
呵呵!楼上又搞错了,体重秤的电阻式应变片采用桥式加电后输出的信号幅值在微伏级,示波器一般是看不到的。能测到的只是经过仪表放大器放大后的部分,可是此时已经被滤波了。因为后端多数接的都是廉价的低速AD,抗混叠滤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B:
呵呵!楼上又搞错了,体重秤的电阻式应变片采用桥式加电后输出的信号幅值在微伏级,示波器一般是看不到的。能测到的只是经过仪表放大器放大后的部分,可是此时已经被滤波了。因为后端多数接的都是廉价的低速AD,抗混 ...
引用 网友D:

是毫伏,不是微伏,可以把电桥输入电压提高一些,这样输出电压也就会提高很多,另外,可以把所有的滤波都去掉,直接是用示波器看放大无滤波的电压信号。

另外,还可以以地为基准点,测量电桥两臂中点的电压值。

总是要想想办法的啦。

网友A:
100K都太高了,机械振动频率100hz以下. 就算电子部分的性能做到100K也没有用的.

网友D:
所以说电阻式应变片完全能满足用户的需求。
再强调一下,我们看到压力式应变片指标上写得如2mV/V,2.5mV/V都是指地在1V桥压下,最大最程时输出的电压2.5mV,这是最大值。

网友G:
因为结构的原因,需要四个相同的压力传感器,超市人体称也是类似结构。据了解,他们的传感器一元钱左右一个。我的价格最好能控制到10元左右一个传感器。 ...
引用 楼主:

一元钱左右一个...有这么便宜?国产的气体压力传感器也不止这个价吧?

网友B:
所以说电阻式应变片完全能满足用户的需求。
再强调一下,我们看到压力式应变片指标上写得如2mV/V,2.5mV/V都是指地在1V桥压下,最大最程时输出的电压2.5mV,这是最大值。 ...
引用 网友D:

呵呵,你如果在看的基础上再实际测一把就更好了,一般这种电桥的方式,容许的输入电压大概在30VDC左右,也就是说最大的输出为75mV,当然也有10mV/V等规格的电桥,但大家一般不用这种规格。

你可以接上20VDC,然后实际看看在施加压力后,其输出电压波形是个什么样子的。

一般称重重量越大的,这个波形越糟糕。

楼主:
100K都太高了,机械振动频率100hz以下. 就算电子部分的性能做到100K也没有用的.
引用 网友A:

机械结构我不是很懂。按照上面的阐述,传感器的频响很容易满足,但是机械结构的频响是多少才是制约我的根本性因素。
目前,人蹦起来接触到传感器,到传感器受力最大,或者等到再恢复原状,这个过程的时间我还没有一个比较确切的估计,所以对传感器的频响最低要求还不能给出参数。
传感器受力过程的时间和机械频响的对照才能得出目前的方案能不能满足项目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