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的问题纠结了很多天!

楼主(2011-06-24):
目前有两种方案能解决我的问题:小弟分不多,望请高手见谅!
1、只用一个USB接口实现USB两种不同类型的设备(既是HID设备又是大容量存储设备(SD读卡器)(因为用的是STM32F103系列的芯片只有一个USB接口)),但是好像看到电脑圈圈回帖有心碎了(要多个接口实现,一个接口实现一个功能)————我这个方案还能实现吗?————纠结!
2、delphi控件中有没有控制批量端点的控件(因为我用的是delphi语言,学别的可能时间不够,还有不要说有HID控件(这个我知道!)),或者我想自己做一个USB批量传输类型的控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控件的资料,或者给点见解也行!

楼主:
进来的人发个空格也行啊!支持下我啊!,让我兴奋下有回帖。没有回帖无聊的!

楼主:
还是上传些以前做的东西。

网友A:
可以使用一个USB物理接口模拟出两个功能设备,即在配置设备的描述符时候,配置成两个接口,每个接口实现一个功能。需要了解一下USB协议了啊。。。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多个接口同时可用。而且,每个接口还可以有几个设置,每个设置交替可用。
下面这篇**说的就是一个接口两个设置,原文地址找不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呃..........英文的啊,我英文不行啊!

网友C:
补充4楼

Interface 0 MSC
Interface 1 HID

这个可以有喔。composite device 复合设备。

楼主:
这个真不会!,这个真看不懂!有没有例程借我参考参考!

网友D:
haha,英文看不懂就别完了。。回家种地吧。更赚钱

网友E:
haha,英文看不懂就别完了。。回家种地吧。更赚钱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英文也咱得,真是的、、、

楼主:
haha,英文看不懂就别完了。。回家种地吧。更赚钱
引用 网友D:

现在种地的懂得技术更高深,还是算了吧!

网友F:
用Delphi做嵌入式接口开发,注定悲催。因为涉及到驱动开发,那里是C/C++的地盘。
英文不好而去做USB开发,更加悲催。因为USB文档翻译起来费力不讨好。翻译出来看不懂的还是看不懂,看得懂的还是会去看英文。

说正题
我倾向用方案一,因为方案二要写驱动程序。
用HID接口做控制,Bulk接口做数据传输。

网友G:
网上找,会有相关的控件的,

楼主:
没有,找了很多就HID控件!

网友H:
只有那么多内容,英文看不懂就用翻译软件啊,对着一个个词啃呗

很快就啃完了

网友D:
真不快.我从没毕业就准备看.放弃了很多次.到现在算是看完了...

用libusb,自己改delphi接口

楼主:
说的是,慢慢看,能看一点是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