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spartan6中chipscope配置失败问题

楼主:
新做了一块spantan6的板子,普通下载和SPI配置都正常,调试的时候都是用chipscope下载调试,一般上午开机后第一次使用chipscope配置都会出现有配置的进度条,在100%的时候提示配置失败,关掉杀毒软件,再重新来几次也会进去,不知道是和软件有关系还是与硬件有关系,每次反复配置和会配置成功,不过会有一些警告,大家看看有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WARNING - Device 0 Unit 0: Data signal /key_IBUF is no longer in the core.
WARNING - Device 0 Unit 0: Data signal /XLXI_4/web<0> is no longer in the core.
WARNING - Device 0 Unit 0: Bus '/XLXI_9/mode' has changed. It has 1 less signals than before.
WARNING - Device 0 Unit 0: Bus '/XLXI_9/rbw' has changed. It has 4 less signals than before.
WARNING - Device 0 Unit 0: Bus '/XLXI_9/vbw' has changed. It has 4 less signals than before.
COMMAND: import_inserter_cdc D:\project\508\ram_2\ test4.cdc 0 DoAuto
WARNING: couldn't rename trigger signal 14 in port 0 to /XLXI_9/mode<0> for it's already been used
WARNING: couldn't rename trigger signal 18 in port 0 to /XLXI_9/demodu<2> for it's already been used
WARNING: couldn't rename data signal 14 to /XLXI_9/mode<0> for it's already been used
WARNING: couldn't rename data signal 18 to /XLXI_9/demodu<2> for it's already been used

网友A(2011-06-24):
我看这没太大问题呀

网友B:
估计和杀毒软件没太大问题吧,试着把速度降到最低750看一列,如果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降低速度,怎么降低啊!!!

网友C:
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D:
深表同情

网友E:
回复 楼主:

cable setup调整时钟速率

网友B:
谢谢#10!
楼主还有问题么?

网友F:
没啥问题了 我看着

楼主:
降低速度依然是在配置的最后时刻提示出错!!!

楼主:
我现在的方法就是关闭杀毒软件,配置失败后重新打开chipscope,再开关电源,多次之后就配置成功了!!!
还有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就是chipscope在protel打开的同时永远不会配置成功!!!

网友G:
ChipScope是通过Soket做的,所以有些蛋疼的杀毒软件和防火墙会去干扰运行。
你看看你内存里面都跑些啥?
你说的Protel是说的Altium吧?新版的Altium很夸张,后台貌似运行了很多东西,连我的Verilog的关联都给改掉了,改都改不回来。。。。所以,它要在TCP/IP上玩些啥,一点都不奇怪

楼主:
现在开机后关掉杀毒软件后再启用chipscope就没有下载失败的问题了!!!

网友G:
你用iMPACT试试,要是iMPACT每次都可以,ChipScope不可以的话,就是杀毒的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G:
不错,至少给出了相关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