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氓”大行动,关于单片机指令集的

楼主(2011-06-24):
本人迷途小书童用汇编写了几个月单片机了,我想了解一个常识性的知识。那就是6502的指令集例如汇编代码是LDA    LDY   INC   这些指令。  和我在学校学的51 里面的  SJMP   CJMP  MOVC  MOVX   ....这个怎么具体解释啊。还有 PIC...AVR单片机的也各不不同。  什么精简指令集  复杂指令集!  这些都是基本概念的东西。
      摆渡  知道不行啊。 我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我知道他不一定知道,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最后他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他不知道!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谢谢啦!  大侠们,懂我意思不?

网友A:
LDA LDY INC 这些只是助记符,方便**起的名字,你完全可以给他另起名字比如 ABC BCD CDE等,只要你自己记得就可以了,不过如果这样,将这汇编翻译成机器码时你就不能直接使用现成的工具了。
在你使用一种单片机时你就不要老记得其它的单片机,认为这世界就这一种单片机好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这样么?  那精简指令集  和复杂指令集  从实际用单片机  怎么去具体认识这个概念啊?  那 6502指令集呢?
   学校学的 51指令  例如调用  CALL   +RTS返回。   然后我现在用的是JSR  +RTS返回。   CALL是 有范围的。 但是JSR可以在整个ROM里面 调用。   这个 只是理解成助记符 还是说不通吧....   怎么去从文字概念上面  区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个量身定制法啊?  详细点呀,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