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性负载问题

楼主(2011-06-24):
各位大侠,
    一般的三端稳压管的基本原理基本是一个稳压管加一个运放构成反馈,从而形成电压控制。可以等效成一个同相电压放大器。
    普通运放对容性负载很敏感,很容易产生振荡。但加再大的电容对稳压管也几乎是没有影响的。
   求高人解答!

网友A:
这类稳压芯片内部电路在设计时即已考虑到输出端必然对地接有电容,设计时即保证输出端接电容不会产生振荡。

网友B:
另外,电流放大倍数大,对电容负载就不敏感。
在运放后接射随,可以显著提高容性负载能力。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在317输出段加入电容目的为减小交流的输出电阻,从而减小输出过冲?----在前级有足够相位补偿的情况下。
    不知道317这种内部相位补偿到何种程度。

网友C:
"足够的相位补偿",应该是指相位补偿的极点频率很低,由于开环输出电阻Ro比较小,所以在外接一个输出电容Co时,RoCo形成的极点频率仍远高于相位补偿的主极点频率,不会产生振荡。
而普通运放的相位补偿的极点频率可能没有足够低,外接电容时,RoCo形成的极点频率和补偿的极点频率相近,就会产生振荡。

网友D:
学习了
不错。
那看来基准稳压芯片 输出端 可以直接 接mos管(gs电容很大)了? 我看大多数基准稳压芯片都是 稳压管+运放

网友E:
楼主该不是只考虑动态不大的情况?

楼主:
5楼
  一般运放采用三级运放,前级产生一个主极点,从而使开环曲线以20DB下降。后级为一功率输出级,如果等效输出电阻越小,则带容性负载越强。
   317容性负载强为内部补偿所致?应该是这样。只是不懂,下周问问设计运放的同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