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IC是什么型号?500RMB求型号

楼主(2011-06-24):
IC表面被磨了,背面写着NNAW,THILAND ,0709,TSSOP16封装,它控制一个F640NS,F640接在一个变压器上,MOS控制变压器30V输入,在次级产生+_15V 9V 4.3V 几组电压,变压器阻抗各绕组之间都在2欧以下,CPU控制这个IC是否输出以实现软开关机,现在想知道这个IC的型号

网友A:
如果我没分析错,NNAW是该型号代码,THILAND是产地,0709是这颗料的批号。后面那个就不用说了。
你可以告诉我这个颗料的品牌。应该不能查到!

楼主:
这个应该是MAX的IC,但是MAX TSSOP找了半天好象没有引脚可以对的上的,不知道是我没找到还是怎么

网友B:
有点像是TI的玩意,去官网找找。

网友C:
14042    这是给你灵感的。我碰到差不多的,仔细看了又不一样。

网友C:
如果图全一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