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芯片能将0-10V转换成0-5V的信号,满足AD芯片的输入范围?

楼主(2011-06-24):
什么芯片能将0-10V转换成0-5V的信号,满足AD芯片的输入范围?
第一次制板子,很纠结啊

网友A:
这个都纠结吗?

网友:
第一次制板子,很纠结啊
引用 楼主:

0-10v  除以2  就是0-5V
电阻分压啊

网友:
10V接2个精密电阻到地,从2个电阻中间抽出来一根线接到AD不就行了。

网友B:
电阻分压,如果对信号阻抗有要求,可以增加一级运放做阻抗变换后送AD

网友C:
这样行吗?那不是很麻烦

网友B:
这样行吗?那不是很麻烦
引用 网友C:

这也麻烦;P ,那除了打瞌睡,其它没有比它再简单的事情了。

楼主:
恩,懂了,谢谢各位~~这问题太小儿科啊~~哈哈

网友D:
电阻分压呀。

网友E:
如果是芯片就采用运放运放!如果简单,找两个电阻ok,一样的

网友F:
:)可爱的人。。。

网友G:
你们老板敢用你,胆子够NB!

网友H:
加2个电阻都嫌麻烦....

网友I:
不看还没有,看了这贴后,纠结中.

网友I:
分压,失调电压.

网友J:
两个电阻分压,这恐怕是是最简单的电路了。还嫌麻烦,弄一个更简单的看看。

网友K:
直接选一个0-10V输入范围的ADC不就行了? 或者把你的模拟信号源输出范围设计成0-5V, 这样就可以省掉电压变换部分了.

网友L:
应该是学生做课程设计的。

网友M:
输入AD前加个运放应该就没问题,分压方法也可行。

网友N:
学学看看,高手如云

网友O:
除法电路或者电阻分压+跟随器

网友P:
1、电阻分压
2、运放比例运算

网友Q:
电表都可以电阻采样,你这个也没问题吧!

网友R:
用7805啊,不是将9V电压转换成5V的么,再加一个220UF和470UF的电容就稳定了

网友S:
用7805啊,不是将9V电压转换成5V的么,再加一个220UF和470UF的电容就稳定了
引用 网友R:

;P 这个搞笑,7805用来分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