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6-24):
什么是模拟开关呢?是不是用在模拟信号上的开关

网友B:
模拟开关既可以用于切换模拟信号,也可以用于切换数子信号,比如SGM3005,切换音频信号或者数字信号都可以。

网友C:
模拟开关是指一种用电路来模拟物理开关的一种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