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模拟视频CVBS信号用双绞线传输的放大电路

楼主(2011-06-24):
各位大侠们,有谁做过视频信号直接传输到1500米外的电视上显示的设备。
现在我们老板莫名奇妙让我做一个这样的产品,
小弟我是一点概念也没有,
为了保住饭碗,再此求救各位大侠,条件好说。

市面上有一些产品,在视频信号这端口,只加一个4个脚的电感,然后分两段引出,在200米的双绞线上传输,效果不错,不知道是什么原理,还有这个电感有什么特殊要求。

谢谢了。。有知道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帮帮我吧。

网友A(2011-09-02):
你可以上INTERSIL网站看看,ISL59605通过双绞线可以传输CVBS信号达1.5KM,设计非常简单,你可以联系当地的INTERSIL代理商。

Intersil FAE

网友B:
1500m双绞线是有点难度的。你对视频要求不高可能可以做到。要求高可能就有难度

网友C:
那是变压器.不是电感

网友C:
利用运放將信号差分放大,经长距离传输后再利用运放做差分解码,同时对色同步信号的补偿要此亮度信号要大

网友D:
传那么远的距离有点难度,双绞线对,频率越高,衰减越厉害.
超5类线与CVBS的高低频衰减的差值会达到3dB/100m,那么1500米,会相差45db.要到发送端对信号的高频部分做200倍的高频提升.
在接收端,信号可能会衰减至几十uV,勉强能接收.
而同轴线衰减相差为0.7dB/100m.

网友E(2011-12-31):
我手头上有一款CADEKA的CVBS双绞线传输板,可以达到1500米,是用CLC2000和CLC1001几颗运放做的.效果还可以,兴趣可以进一步交流zhengsh@likingopto.com

楼上的说得很好,1500米的传输要怎么进行补偿,除了在发送端进行适当提升,还要在接收端进行补偿,发送端提升得越多,传输过程的抗干扰会相对更好,但一般都提升到一定值,再在接收端补偿;
接收端要实现对全带宽的补偿,特别是高频信号(3.5M-6M)的补偿,这就要求补偿电路要有很高的增益带宽积,假设接收端要进行100倍的高频补偿,UGBW(单位带宽积)就要求大于850MHz(-3db带宽),所以要达到200倍或以上的高频补偿,就需要补偿电路(补偿运放)的增益带宽达到2G的范围。

以上只是小弟没有多少依据的猜测,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F:
MAX4445+MAX7474+MAX11504可以实现

网友G(2012-08-04):
用两颗CLC1603做一发一收,传输距离最远可达1600米。 我这儿有现成的PCBA或成品机。 www.utpbox.com  或联络我手机 18676799008

网友H:
不知楼主的产品做出来没有,你老板眼光很厉害,这个确实有一定的市场,而且利润相当不错。这一段偶然发现了深圳几家做类似的产品的,用intersil的电流反馈型运放做的,对高频、中频、低频分别给予不同的增益,也就是预加重高频,双绞线差分传输,可以传输1.5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