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耐压和什么参数有关?

楼主(2011-06-24):
现在有款变压器正常工作是220,耐压要420,4H小时不损坏,
问下子变压器耐压与什么参数有关呢,线径,匝数吗?是不是就看线能不能抗住高压时的电流就可以了?哪位大侠给解释下子,有资料分享更好谢谢了!

网友A:
所谓的耐压是指初级和次级之间的耐压,是耦合的电流(交流),电流很小在mA级,说白了就是测试初级和次级之间的绕组所形成的分布电容容量以及Y电容容量的大小。
漏电流较大则可以抑制输入端的高频干扰,但不利于防雷,所以需要综合考虑!
耐压的大小和漆包线上的漆厚度、线圈之间的浸漆厚度,层与层之间的厚度以及次级是否使用三重绝缘线有关!
一般耐压AC1500V以上次级用漆包线就可以了,如果需要耐压大于AC2000V以上次级需要使用三重绝缘线!

网友A:
在上班,资料都在家里!随便给你传一个吧!

网友B:
所谓的耐压是指初级和次级之间的耐压,是耦合的电流(交流),电流很小在mA级,说白了就是测试初级和次级之间的绕组所形成的分布电容容量以及Y电容容量的大小。
漏电流较大则可以抑制输入端的高频干扰,但不利于防雷 ...
引用 网友A:

LZ显然不是要的初级对次级的绝缘耐压,如果是这个耐压的话,主要和骨架和骨架上绕组的距离等相关,这个值一般都比较大,1750V是最低要求了。

网友C:
“现在有款变压器正常工作是220,耐压要420,4H小时不损坏”
很少见这样的技术要求。
至少,220和420这两个数后面应该有单位,而4后面不能有两个单位。另外,耐压应该说明测试电压的种类,例如:工频交流有效值。
通常,耐压是指绕组与绕组,以及绕组对铁芯的抗电强度,即待测两点之间按照一定规则施加规定的电压持续规定的时间,不发生击穿为合格。

网友C:
4楼yewuyi的猜测,我也有同样的怀疑。普通小功率变压器,不大可能仅要求420V耐压,一般至少是2kV,医疗设备至少4kV。

网友D:
4楼、5楼说的不错,楼主提到的420V如果是初次级间的耐压显然任何220V输入的变压器都可以轻松满足,因为这个值远远低于变压器正常该有的初次级间的耐压,但如果是要求耐受420V的输入电压则不能用耐压表达,而且做这样的变压器要求会很高,成本上也不合算,应该考虑其它方案,比如采用开关电源等。

网友B:
LZ显然要的是初级接220VAC的相对相的耐压值,这个值主要和初级的漆包线直流电阻值等有密切关系,一般220VAC线性变压器的相对相耐压在VDE标准中按照220VAC的1.1倍,1.2倍,1.35倍等几种方式加压检测,倍数越高,时间越短,在1.35倍的时候,一般只容许通电几秒种即可。
如果想得到比较高的耐压,那就需要选择比较大的变压器骨架,然后把初级的漆包线弄得够粗或者弄得足够长,只要电阻值够大,P=U*U/R,当电压值加大时,如果电阻值也不断加大,可以保持P不变或降低,只要初级上的温升导致的温度不超过漆包线表面绝缘漆融解的温度,则就是安全的。
当然,漆包线的温度是一个关键点,另外例如漆包线本身绝缘层的击穿电压等也是要考虑的,不过一般这个值比较高,所以还是首先重点考虑初级漆包线的温升。

网友B:
用开关电源估计成本也不会低,如果是420VAC的话,需要外挂高压MOS管,一般AC-DC芯片内置的都是700VDC的MOS管,用在420VAC的电网太勉强了,估计要选择1000VDC耐压的MOS管。

俺没有买过这么高耐压的MOS管,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E:
楼主的意思好像是这样:正常工作的电压是220V,不正常时220V的电压可能会升到420V。
这样的话问题就简单了,定做一只420V的变压器即可,不要说4个小时,24小时也无妨。
需要考虑一下次级电压升高一倍后的情况。

网友F:
LZ个猪头,害那么多高手在中猜来猜去,快出来把问题说清楚,不说清楚,猜也没意思!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G:
如果是耐压,420V显然太小了。
如果要求220V的变压器工作于420V,绝大部分常规设计的变压器肯定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