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OTL电路静态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1-06-24):
如图所示电路,R1、R2可调,这样的电路,静态时K点能不能获得VCC/2的电位?如果能获得,请详细说明之。多谢了!

网友A:
没有偏置,2个管应该都不导通.

网友B:
是不能导通的

网友C:
貌似2个管子都不会导通吧  应在2管子基极间串联钳位2个二极管  不知道对不?  还请纠正

楼主:
VCC通过R1不能对T1进行偏置吗?

网友A:
R1R2之间是短路,你觉得有可能流过T1,T2吗?

网友D:
我仿真了一下,K点电位能够达到2.5V,T1,T2无电流流过,两个管子都不导通。求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C:
7# 功夫有游 那2个BJT不满足导通的条件    2个管子的2基极压差至少达到1.4V才会导通(硅管)   现在的压差0V  也就是6L说的短路了   因此不会导通

网友E:
如果有信号输入,会产生交越失真

网友E:
是个推挽电路,空载时没有电流流动,

网友F:
假设R1=R2,那么其分压点就是Vcc/2。
理论上K1和K2是不导通的,但实际上在加电的时候,电容C通过负载被T1充电,然后由于C有漏电流,所以T1一直会处于轻微导通的状态,K点的电位就是Vcc/2-Vbe1,其中Vbe1是T1的be结电压,由于轻微导通,因此比较小,例如0.5V(硅管)。
另外,T2是处于反偏截止状态。

网友G:
貌似2个管子都不会导通吧  应在2管子基极间串联钳位2个二极管  不知道对不?  还请纠正
这两个管子是为了消除交越失真

网友G:
11楼,说的也是,电容的漏电流也就微安级别的!

网友H:
11L分析的有道理!:victory:

网友I:
为什么“T2是处于反偏截止状态”?
T2是pnp,T1是npn。
电路最大的问题是不稳定,最好在输出隔直流电容前接一个电阻到地,利用电流负反馈稳定直流工作点。

网友I:
稳态时到底那个管子开启?可以T1开启,可以T2开启,可以T1,T2都不开启。
这是因为T1T2基极偏置电路没有偏压(B类放大要接2个硅二极管1.2V)。
问题在于K点的电平,先假设T1,T2都不开启,那么K点的电位就是T1,T2集电极漏电流(ICE0)所等效的电阻(1M-10MΩ)的分压,设等效电阻相等(1MΩ),那么K点电位为Vcc/2,没有一个三极管开启。电路处于第3态-高阻态。
如果因为T1,T2漏电流不相等,K点电位会变化,这样2个三极管有可能开启一个。
同理如果用三用表对地测K点电压,与对Vcc测K点电压,结果会差1..2V。只是因为三用表内阻(20KΩ/V)与等效电阻分压的结果。
这种电路可以工作在大信号的脉冲状态(D类),适合电容性负载。
最后这种电路用于线性放大则必须加偏置电路(B类),使常态时T1,T2略导通,这样可以避免‘交越’失真。

楼主:
多谢各位!偶觉得11楼的解释比较简洁明了。呵呵!!

楼主:
另外,如果2个管子的基极之间串联2个二极管的话,K点要获得VCC/2(不是VCC/2-Vbe)的电位,R1、R2应该满足什么关系???

网友I:
R1、R2应该使T1,T2微导通(如1ma)

楼主:
1mA是集电极电流还是基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