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产生4路PWM

楼主(2011-06-24):
18F46K22能同时产生4路pWM信号吗?

楼主:
产生4路PWM的目的是要用这几个信号当模拟量使用。这个问题对高手来讲很难吗?期待中!

网友A:
到官网找专门针对MOTO驱动的MCU,可能最多的有6路PWM的,你要学会到官网进行选型,官网上面这些资源都标注的很清楚

网友B:
LZ是说4路PWM发生器还是指用定时器模拟输出。

楼主:
当然是PWM发生器了,程序基本不参与,当需要是只填2个数就行了。四路PWM当4个模拟量输出!4路信号相互没有任何关联,完全独立。

网友C:
LZ做什么用呢?调的范围?

楼主:
就是4路模拟量输出!只要能到10Bit分辨率就行!

网友D:
假设周期可以一样。46K22的CCPX是超过4路的,讨论你的分辨率问题。
PIC18的CCP,是靠PR2(TIME2),46K22强点,多了几个TIMER,本质一样,8位的PR2,10位的CCPXL:CCPXCON BIT4/5,占空比10位。

PR2取到255,就可以做到10位分辨率。现在问题就是PR2取到255的时候,周期是否合格,按照最块的40MHZ,10MIPS算,256*(1/40)*4 *T2前分频us ,前分频率调节到4,大概就是10K。这个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D:
多看看数据手册,什么都出来了。

网友D:
自己根据周期公式看看,PR2取255的时候,调整FOSC,以及前分频,能不能得到你要的调节频率,如果只是转为模拟量,我想10KHZ左右的足够你对付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的应用就是产生4路模拟量,然后经过VI变换,输出4路4-20mA电流。我目前用只用了1路PWM,pwm的频率大概4KHz,精度和稳定性都不错。下面还有项目,多路的就打算用此方法产生4路PWM。大家都说行,我开始设计了。再次谢谢哦!

网友A:
纯粹开环的PWM生成模拟电压,精度比较低。

网友D:
当年和一个做电源的朋友讨论过这个精度的事情。原因是我自己拿示波器的交流档看了一下纹波,不是很满意。后面他告诉我,他要是用PWM变换DA,用的是PWM+CD4011整型,然后再RC变换。对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可以参考下。我没实测过。

网友A:
转一篇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