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有关压力的问题

楼主(2011-06-24):
我需要做这样一个实验,在水平面上加一块试样,试样上面再加一个多孔板,在给水增压。请问在同样的压力下,孔大的多孔板上先有水渗出还是孔小的多孔板上先有水渗出?
    虽然这可能是个物理问题,跟大家搞电子的关系不是很密切,但还是希望能有人帮我解决了这个疑惑!

楼主:
孔大直径大小可以从3mm开始

网友A:
凭直觉,3mm以上的孔,应该没有区别

网友B:
当然是孔大的先有水渗出了,水是有张力的!孔越小水渗出需要(克服水的张力)的压力越大!况且在板面积相等的情况下,孔小的板的面积相对较大,至少需要(克服浮力的)更多的压力吧!

楼主:
说清楚一些,是在160MM直径园内打不同孔径的多孔板

网友C:
你怎么给谁加压呢!?

你的水是个开发空间,不知道你如何加压!?

网友D:
液体的压强处处相等,压力=P/S,s越小,压力越大.
加压用个活塞结构就可以了.

网友E:
在封闭的系统内,压强处处相等,4楼所言显然是忘了这一点,如果是开放系统则要考虑其它众多因素,楼主的描述并不够清晰,无法进一步判断。

网友C:
LZ的描述显然是个开放空间,密闭空间则不需要讨论了,chunyang已经给出答案了,所以俺非常疑惑LZ到底在干啥!!!

网友D:
LZ明确说给水加压力,开放系统的话怎么加?

网友F:
学学看看,高手如云

网友G:
四楼正解~~

网友H:
都有水渗出。
你加个3kgf/cm2的压力,就是水洒!

网友H:
你怎么给谁加压呢!?

你的水是个开发空间,不知道你如何加压!?
引用 网友C:

能加压了,还可能是开放空间?!

网友I:
当然是孔大的先有水渗出了,水是有张力的!孔越小水渗出需要(克服水的张力)的压力越大!况且在板面积相等的情况下,孔小的板的面积相对较大,至少需要(克服浮力的)更多的压力吧! ...
引用 网友B:

还有毛细现象呢。

网友C:
能加压了,还可能是开放空间?!
引用 网友H:

但他那结构,看上去就应该是个开放空间啊。

网友J:
凭直觉,3mm以上的孔,应该没有区别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区别!

楼主:
先谢谢大家!
我在这里再清楚的阐述一下。首先是一个高压仓内加水,然后在水面上加一块抗渗材料(如复合土工膜之类的),留意去除掉气泡,然后才加多孔板。而,高压仓底部跟一个水箱相连,我们将气压入水箱之内,等到所需的压强时关闭气源,同时使整体系统成为一个密封的环境。等待一段时间后看多孔板有没有水渗出来!
阐述完毕!!!

楼主:
顶一下自己,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