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求助,骑虎难下。

楼主(2011-06-24):
女人是住我对门的奶奶,不知道她怎么知道我是电工,把破充电器和一瓶牛奶揣到我手里,撂下一句话“小伙子,看你的了”。 顿时我觉得倍有电。 回去傻眼电瓶车充电器   控制芯片UC3842   高压部分正常,     低压无输出,红绿灯有节奏跳舞,并发出啪 啪 自激音乐,场效应管温度可以炼钢,,求有经验的大侠分析一下,强电危险,我去搞个头盔,晚上挑灯...

网友A:
楼主喝了人家奶不好意思不干活啊,

楼主:
唉,别这样,奶又不好喝 ,酸酸的。

网友B:
哈哈。。。帮助老人义不容辞

网友A:
看看哪里,估计是短路保护状态,mos管发热

网友A:
再说下,楼主最好自己买个30-50W的隔离变压器,安全点,也不容易搞的家里跳闸

网友C:
楼主去测绘一下电路,然后根据芯片型号去找器件手册,然后仔细阅读理解后分析实际电路,从元件外观开始检查,继而测试电路中各点的电压,与理论值进行比较,缩小故障范围后重点检查零件是否完好,这是一般维修的套路。

楼主:
谢谢楼上。 头盔到了就开工,希望别整个小区停电 ,反正外面打着雷....说不清

网友D:
让老奶奶连续送你一个月牛奶后,你把本月订奶的钱省下来,然后去买个新的给她即可。

网友E:
还是老叶牛X, 省事又省心

网友F:
老奶奶人家也会打算盘呀

网友G:
如果不熟,请按以下工作流程:
1.查看主要器件名称;
2.了解主要器件功能及相关附属器件;
3.照实物反向测绘原理图,如果足够了解,直接确定关键点;
4.核对实物,再次查找所需元器件功能及附属器件;
5.熟悉当前电路工作流程;
6.现场实际测试,按原理分析故障点。

网友H:
把这个修好了,你的功力又进了一大步了。

网友I:
唉,现在赚杯奶都这么难了!

网友J:
一杯奶就把电工打发了:lol,LS几位前辈总结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K:
对老人和贫困户应有助人为乐之心

网友L:
这奶可喝得有意思哪。

网友M:
21ic新词汇 “牛奶门”

网友N:
上面的图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网友O:
看的到,典型3842图

网友P:
看得到,高清的

网友Q:
俺就纳闷了,为什么现在的恒流和限压部分都用比较器,难道运放很贵吗?

网友Q:
随便整出个恒流驱动电源,60%的都用393

网友R:
俺就纳闷了,为什么现在的恒流和限压部分都用比较器,难道运放很贵吗?
引用 网友Q:

比较器和运放是不同的 具体看数据手册

网友R:
这个题目其实很多人都写过,也分析的详细和透彻。我只不过是想整理一下,同时想比较一下他们内部电路的异同点。

简单的讲,比较器就是运放的开环应用,但比较器的设计是针对电压门限比较而用的,要求的比较门限精确,比较后的输出边沿上升或下降时间要短,输出符合TTL/CMOS电平/或OC等,不要求中间环节的准确度,同时驱动能力也不一样。一般情况:用运放做比较器,多数达不到满幅输出,或比较后的边沿时间过长,因此设计中少用运放做比较器为佳。

运放和比较器的区别

比较器和运放虽然在电路图上符号相同,但这两种器件确有非常大的区别,一般不可以互换,区别如下:

1、比较器的翻转速度快,大约在ns数量级,而运放翻转速度一般为us数量级(特殊的高速运放除外)。

注:比较器ns数量级是针对大信号情况下的速度,一般在几个us以内。

2、运放可以接入负反馈电路,而比较器则不能使用负反馈,虽然比较器也有同相和反相两个输入端,但因为其内部没有相位补偿电路,所以,如果接入负反馈,电路不能稳定工作。内部无相位补偿电路,这也是比较器比运放速度快很多的主要原因。

3、运放输出级一般采用推挽电路,双极性输出。而多数比较器输出级为集电极开路结构,所以需要上拉电阻,单极性输出,容易和数字电路连接。

注:比较器也有不少推挽输出的,但以OC为主。
==============================

来自GOOGLE

网友Q:
你告诉俺为什么不用358而用393,俺不懂英文!俺说的是恒流电源!

网友Q:
短路了怎么办?

网友Q:
俺就知道恒流电源不怕短路,短路时照样恒流,就像恒压电源的空载,楼上的大鸟你能告诉俺上面那个充电器怎么进行短路控制的吗?

网友S:
你告诉俺为什么不用358而用393,俺不懂英文!俺说的是恒流电源!
引用 网友Q:
参数不一样。:lol

网友T:
MOS管发烫,说明在振荡了,输出没有的话,是否输出的二极管、电容等短路了?
维修第一步:看看有没有明显烧焦过热痕迹。
维修第二步:检查大电流、高压的器件是否短路。
维修第三步:以上都找不到原因,才分析电路。

网友U:
这种电器,个人一般不建议修,除非你精通。
因为电池是宝贝,你数据不灵,害惨人家的。特别是电池快充满以后,要求十分严格。

网友Q:
关键是弄个393上去,震荡的要命!
最近测了许多LED电源,发现那些低档货都用393,气不过把原理图抄出来,原来是当运放用!搞的短路短不了,光耦的温度都赶上变压器的磁芯了!

网友V:
还她10瓶奶。

网友W:
小伙子加油啊。

网友X:
红绿发光二极管都是有比较器输出状态控制,而比较器的2个输入中一个是参考,另一个从充电器输出断(实际就是电池组端电压)取样,要么是参考有问题,要么是输出回路有问题。

网友Y:
不知道现在的电工有几个是做维修出身的,

楼主:
这下糗大了,老太还送来两个红**蛋,说孙媳生重孙。 走的时候顺便丢句话“分析过实在不行告诉我。”,我装酷“昨晚打雷不能修” 。今天响一天雷。。。

楼主:
按上图检查,问道糊糊味道 加指示灯闪烁 加雷  心里好麻:dizzy:

网友Q: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考验楼主的时候到了!

网友Z:
呵呵 ,奶不是那么好喝的

网友AA:
这个...
有奶就是...?

网友AB:
九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G:
这么多天了,不知修好了没?

网友AC:
这种低价值的东西,还抵不上工钱。
实在要帮他的话,买一个新的给他的了

网友AD: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你确定这个功率的隔离变压器合适吗?

网友AD:
再说下,楼主最好自己买个30-50W的隔离变压器,安全点,也不容易搞的家里跳闸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功率的隔离变压器合适吗?

网友A:
你不接电池,这个功率够你一般使用了。

网友AE:
还是偷偷去买个新的给她比较靠谱···充电器而已

网友AF:
有图有真相,

网友AG:
却实不行就使出最后一招了:跟老太说,,,里面损坏的东西太多了,维 修已没价值了,,,修好就要更换好多器件,费用差不多买新的了,,建 议老太买新的...

网友G:
高,实在是高!
真相到底如何呢?
是不值得维修还是不能维修?还是不会维修?

网友AA:
值得维修吗?
不值得维修吗?

基本上,
这个问题,
很难。

而且并不取决于东西的价值。

网友AH:
这么多天了,LZ修好了没啊?

  没修好,可得还老人家牛奶的。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P

网友AI:
哎,电工修东西只为一个面子,LZ还吃了人家的奶!
没奶吃我也帮公司同事修过,一个SONY的原装充电器,烧了好几个元件,没东西换也等了好几个月,
别人会想你到底会不会修啊?还好凑齐元件后一次搞定了。

网友AJ:
奶不是那么好喝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