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压感笔

楼主(2011-06-24):
朋友买的一人一本笔坏了,拿来拆了一下。觉得这支笔还有点意思。里面有一个圆柱形的东西,估计用来实现压感检测。但看来看去不知是什么材料做成的。二姨家有人了解这东西的原理吗?想修理一下这支笔,但这个圆圆的东西拆的时候掉地上找不到了。

网友A:
楼主先说清楚什么是压感检测,术语不是这样用的,要正确完整的描述你的问题。

网友B:
就是压力检测也不会在笔上把?

应该在屏上才对吧?

呵呵,估计是个磁性笔或者就是电阻触摸屏用的塑料棒棒什么的。

网友C:
“但这个圆圆的东西拆的时候掉地上找不到了”
那就别修了。

楼主:
在网上查了下资料,应该用的是日本WACOM的压感笔,http://www.wacom.com.cn/product/ ... 18&parent_id=55

其实不是修的问题,我是觉得拆开后就那么几个元件是如何实现压感检测的?电路上就一个线圈和几个电容。

网友D:
是不是一般那种 老师讲课的时候用的,在幻灯屏幕上可以画出线来的那种?

网友E:
电磁手写笔?
这个是要和显示屏后面的矩阵、电路配套的,笔里面就是线圈和电容构成的两个频点的谐振网络。

比一般的触摸屏、手写笔精度高多了,而且笔靠近鼠标就会跟着动

楼主:
最开始想修好而已,现在拆开后对其工作原理产生了浓厚兴趣。不知二姨家有没懂行的分析下:lol

楼主:
嗯,XWJ说的有点道理,那实现压感那玩意应该是个“电容”吧,我估计是用来实现压力---电容变化----频率变化来检测压感值的,但这个“电容”从来都没见过啊?难道是自制器件?

网友F:
老叶又OUT了;P  有些压感笔是要装电池的。
像用来手绘的那种绘图板,随便都是1024级压感。

楼主:
这只压感笔是没电池的,所以我才觉得有意思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是屏上有网络,某一节共两个频率信号,其笔就是测量两个频率信号,再确定对应点?

网友H:
EMC能过么、、

网友I:
这个应该是汉王的专利,有点类似RFID,屏那边有个震荡电路,笔这边是个谐振电路,按压笔可以改变电容或电感,从而达到谐振的效果,屏那边的感应电炉有点类似点读机的原理,汉王的电子书上的比都是这样的!

楼主:
应该就是 yaobeioo6 说的这么个原理,按压笔实现电容的改变应该是要一个压感电容来实现吧?但我在网上找了很久也没发现有种元件卖。

楼主:
初次发帖,感谢大家的回复。二姨家还真是个学习的好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