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远距离视频传输解决方案

楼主(2011-06-24):
各位大侠们,有谁做过视频信号直接传输到1500米外的电视上显示的设备。
现在我们老板莫名奇妙让我做一个这样的产品,
小弟我是一点概念也没有,
为了保住饭碗,再此求救各位大侠,条件好说。

市面上有一些产品,在视频信号这端口,只加一个4个脚的电感,然后分两段引出,在200米的双绞线上传输,效果不错,不知道是什么原理,还有这个电感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A:
楼主想想有线电视,技术手段是类似的。

网友B:
外事不决问google

网友C:
我们的产品“视频双绞线传输器”,传输1500米没有问题。

网友D(2011-08-23):
光钎传输呗。

网友E:
有一种ipcamera看行不行

网友F(2012-01-06):
视频是什么格式的?

网友G:
对!光纤传输很好

网友H(2012-02-21):
编码之后通过网络传

网友I:
使用光端机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当然,如果视频质量不高,用最好的同轴电缆也应该可以,实在不行,就加视频放大器,很简单,也很便宜的.

网友J:
使用光端机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当然,如果视频质量不高,用最好的同轴电缆也应该可以,实在不行,就加视频放大器,很简单,也很便宜的